[电路/定理] 电路能否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进行简化

楼主(2020-06-15):
如图所示电路,DC28V给LED提供电源,PWM信号控制LED的亮度,EN_LED信号控制LED点亮,以上信号均由STM32单片机输出。现在一块板子上需要控制的LED太多了(>50路),板上面积有限,没法放置,所以请各位帮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能进行简化吗?或者有其它电路也可以,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恒流驱动

网友B:
找耐压足够、3.3V可以正常驱动的 NMOS 管,去掉三极管电路,不要用一楼的 PMOS。
如果还不够,使用矩阵驱动方式,50粒LED,只要 X 扫描驱动 八路,Y 驱动 七到八路,一共十五或十六路 驱动 就可以了。
害怕亮度不足,可以减少扫描路数,比如扫描四路,每次显示十六路LED,驱动 64 粒 LED ... ...

另外,如果每路只驱动一粒 LED,这个28V 最好先用个 降压DCDC,降低到 4~5V,就不需要考虑那些保护措施、不需要考虑MOS管的驱动电压超范围 (楼主电路中,大概率MOS管驱动电压超范围了)

网友C:
用5V的单片机,直接驱动MOS,一路只要一个电阻和一个MOS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