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如何使用MM32_FDS?

楼主(2020-06-15):
灵动的固件开发平台FDS在KEIL5环境下,如何使用才能搭建起一个工程?有谁用过,如何与运行环境(Run-Time Environment)配合啊

网友A:
如果目前使用FDS从应用层开发一个项目的话,可以直接利用其中一个项目作为自己的代码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目前使用FDS从应用层开发一个项目的话,可以直接利用其中一个项目作为自己的代码框架。 ...

有没有提供的应用步骤之类的文档啊?

网友A:
下载文件中的chm帮助文件。

网友A:
目前只有在压缩包里的chm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有在压缩包里的chm文件。

希望能做个文档,通过一两个应用工程案列,一步一步讲解示范一下这个FDS的应用最好,本来想自己摸索试试,奈何现有项目之类的杂事太多,无法进行。

网友A:
看看我能不能胜任,问什么我答什么,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能不能胜任,问什么我答什么,不好意思!

能否应用KEIL5中的RTE功能来建立一个工程,比如下面这个工程,用的友商的芯片,就是点击  这个图标后,调用相关驱动建立的。
而咱们灵动的RTE里面,没有集成芯片内部外设的各种驱动,比如ADC,GPIO,UART等等,如图所示是友商芯片的RTE截图

咱们灵动的RTE打开是这样的

网友A:
MM32_FDS每个例程本身就是一个应用实例,通过在MM32-FDS文件夹下的_mm32_fds_pa.exe可以配置MM32FDS项目外设的使用与否。

网友A:
MM32_FDS开发平台包含了MM32家族早期芯片的所有外设的例程,含有查询、中断和DMA的应用层、驱动接口层、硬件抽象层和设备描述层的代码。用户在使用时,请根据实际需要裁剪不需要的代码(不作裁剪时,占用代码空间较大)。

网友A:
对于在应用层上实现需要的功能,6个函数接口可以实现几乎所有的功能:1. CreateFile(),DeleteFile()
2. OpenFile(),CloseFile()
3. ReadFile(),WriteFile()

配合这六个函数接口的就是一个设备控制块的东东:DCB
        tAPP_ADC_DCB dcb = {
                // Operation mode
                .hSub        = emFILE_ADC1,                                        // EM_FILE_ADC
                .type        = emTYPE_DMA,                                    // polling, interrupt, dma
                .mode        = emADC_Continue,                                 // Conversion mode: emADC_Imm,emADC_Scan,emADC_Continue
                .sync        = emTYPE_ASync,                              // emTYPE_Sync, emTYPE_ASync
                .trig         = emTRIGGER_Software,           // Software Start & Trigger enum
                .chs    =         LEFT_SHIFT_BIT(0) |
                                        LEFT_SHIFT_BIT(1) |
                                        LEFT_SHIFT_BIT(2) |
                                        LEFT_SHIFT_BIT(3),          // channels: ADC_CH_n
                .temp         = false,                                    // Temperature measurement:0(DISABLE),1(ENABLE)
                .vRef        = false,                                    // Reference voltage:0(DISABLE),1(ENABLE)
                .cb                = (u32)&Callback,                           // adc callback
        };

网友A:
即可实现:查询/中断/DMA方式,同步或异步方式,阻塞或非阻塞方式访问MCU的外设,而不需要了解具体硬件和寄存器的任何细节。

网友B:
MM什么时候能够为FDS做一个专业的讲座?

网友C:
拿过一个现成的工程套用就行啊

网友D:
既然自有开发平台 为嘛还用keil啊

网友E: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