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W25Q16数据存储模块的使用

楼主(2020-06-15):
在官网的例程中,提供了W25Q16的读写程序,但在开发板上却并未配置该芯片。为对其加以验证,便在网上购置了一个基于W25Q16数据存储模块。
工具开发板的原理图,可知该模块各引脚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CLK——PB15
D0 ——PC0
CS ——PC1
DI ——PB14

开发板与数据存储模块的连接如图1所示
1 实物连接

例程经编译后,由再调试工具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中。
重新上电后,若按下K7键,则对数据进行读取;若按下K6键,则对进行数据写入,其输出效果如图2所示。
2 读写输出效果

对于普通的显示屏,显然是不提供中文字库支持的,因此要显示中文信息就必须自行构建一个小字库来解决问题。
使用该数据存储模块,就可以来存放中文字库了。
在中文字库的提取方面,可以用3310液晶显示屏汉字提取程序来实现,其界面如图3所示。
3 字模提取

以内存转储为例,其方法是:
1)将字模存入数值
unsigned char g_w25x16WrDataBuf[260]={
0x00,0x00,0x00,0x00,0x10,0x60,0x02,0x0C,0xC0,0x10,0x08,0xF7,0x14,0x54,0x94,0x14,0xF4,0x04,0x00,0x00,0x04,0x04,0x7C,0x03,0x00,0x01,0x1D,0x13,0x11,0x55,0x99,0x51,
... ...
0x44,0x44,0x44,0x44,0x5F,0xC4,0x74,0x44,0x44,0x44,0x5F,0x44,0x44,0x44,0x44,0x00,0x10,0x08,0x04,0x02,0xFF,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0x00,
};
2)使用SPI_W25X16WrPage()语句执行转储功能
3)使用SPI_W25X16RdPage()语句执行读取功能
4)在OLED 屏上加以验证,其效果如图4所示
4 显示效果

网友A:
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

网友B(2021-05-27):
有原程序吗,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程序吗,发来看看

见官网的例程

网友C:
你好,可否提供一个例程代码链接呢?找了下官网AC7801x下列程没有咯,或者有W25Q16C的驱动代码列程(AC7811x或AC7801x)最好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否提供一个例程代码链接呢?找了下官网AC7801x下列程没有咯,或者有W25Q16C的驱动代码列 ...

好久没啥活动,已不用它了,就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久没啥活动,已不用它了,就清了。

请问还有机会找到W25Q16C的SPI驱动程序不?我现在正在用AC7811QBGE开发板调试驱动GD25Q16C,发现读取不了数据,有时候读取回来的数据是错误的,有点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还有机会找到W25Q16C的SPI驱动程序不?我现在正在用AC7811QBGE开发板调试驱动GD25Q16C,发现读取不了 ...

抱歉,实在没有了,给你个AT32F421的参考一下吧!
想发个附件,电脑有问题不能添加附件发送,只好贴在下面:

/**
******************************************************************************
  * File   : SPI/SPI_W25Q_Flash/spi_flash.c
  * Version:V1.2.9
  * Date   : 2021-01-15
  * Brief  : W25Q flash source code
******************************************************************************
  */
#include "at32f4xx.h"
#include "spi_flash.h"
uint8_t SpiFlash_SectorBuf[SPIF_SECTOR_SIZE];/* asector size */
uint8_t SpiFlash_Init(void)
{
  GPIO_InitType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  SPI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PIx_RCC_CLK,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SPIx_DMA_RCC_CLK | SPIx_GPIO_RCC_CLK, ENABLE);
  /* ConfigureSPI_FLASH pin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SPIx_PIN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PIx_PORT_MOSI,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SPIx_PIN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PIx_PORT_MIS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SPIx_PIN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PIx_PORT_SCK,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SPIx_PIN_NS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SPIx_PORT_NSS,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SPIx_PORT_MOSI, GPIO_PinsSource5,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SPIx_PORT_MOSI, GPIO_PinsSource6,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SPIx_PORT_MOSI, GPIO_PinsSource7, GPIO_AF_0);
FLASH_CS_HIGH();
  /* SPI_FLASH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Trans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Y = 0;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Frame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Structure.SPI_MCLKP = SPI_MCLKP_8;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SEL = SPI_NSSSEL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FLASH_SPI,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module */
SPI_Enable(FLASH_SPI, ENABLE);
  return 1;
}
/**
  * @brief  Write data to flash
  * @param  pbBuffer: buffer name
  * @param  dwWriteAddr: buffer address
  * @param  dwNumByteToWrite: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SpiFlash_Write(uint8_t* pbBuffer, uint32_tdwWriteAddr, uint32_t dwNumByteToWrite)
{
  uint32_tdwSectorPos;
  uint16_twSectorOffset;
  uint16_twSectorRemain;
    uint16_t i;
  uint8_t *SpiFlash_BUF;
  SpiFlash_BUF =SpiFlash_SectorBuf;
    dwSectorPos = dwWriteAddr / SPIF_SECTOR_SIZE;// sector address
  wSectorOffset= dwWriteAddr % SPIF_SECTOR_SIZE; // address offset in a sector
  wSectorRemain= SPIF_SECTOR_SIZE - wSectorOffset; // the remain in a sector
    if(dwNumByteToWrite <= wSectorRemain)
  {
   wSectorRemain = dwNumByteToWrite; // smaller than a sector size
  }
  while(1)
  {
   SpiFlash_Read(SpiFlash_BUF, dwSectorPos * SPIF_SECTOR_SIZE,SPIF_SECTOR_SIZE); // read a sector
    for(i=0;i<wSectorRemain; i++) // validate the read erea
    {
     if(SpiFlash_BUF[wSectorOffset + i]!=0xFF)
      {
         break;//t here are some data not equal 0xFF, so this secotr needs erased
      }
    }
    if(i <wSectorRemain) // need erase
    {
      SpiFlash_Erase_Sector(dwSectorPos); //erase the sector
      for(i=0;i<wSectorRemain; i++) // copy the write data
      {
       SpiFlash_BUF[i+wSectorOffset] = pbBuffer;
      }
     SpiFlash_Write_NoCheck(SpiFlash_BUF, dwSectorPos * SPIF_SECTOR_SIZE,SPIF_SECTOR_SIZE); // program the sector
    }
    else
    {
     SpiFlash_Write_NoCheck(pbBuffer, dwWriteAddr, wSectorRemain); // writedirectly in the erased area
    }
   if(dwNumByteToWrite == wSectorRemain)
    {
      break; //write end
    }
    else // goon writing
    {
     dwSectorPos++;
     wSectorOffset = 0;
      pbBuffer+= wSectorRemain;
     dwWriteAddr += wSectorRemain;
     dwNumByteToWrite -= wSectorRemain;
     if(dwNumByteToWrite > SPIF_SECTOR_SIZE)
      {
       wSectorRemain = SPIF_SECTOR_SIZE; // Could not write the remain data inthe next sector
      }
      else
      {
       wSectorRemain = dwNumByteToWrite; // Could write the remain data in thenext sector
      }
    }
  }
}
/**
  * @brief  Read data from flash
  * @param  pbBuffer: buffer name
  * @param  dwReadAddr: buffer address
  * @param  dwNumByteToRead: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SpiFlash_Read(uint8_t* pbBuffer, uint32_tdwReadAddr, uint32_t dwNumByteToRead)
{
FLASH_CS_LOW();
SPI_WriteByte(SPIF_ReadData); // send instruction
SPI_WriteByte((uint8_t)((dwReadAddr) >> 16)); //send 24-bitaddress
SPI_WriteByte((uint8_t)((dwReadAddr) >> 8));
  SPI_WriteByte((uint8_t)dwReadAddr);
SPI_ReadBytes(pbBuffer,dwNumByteToRead);
FLASH_CS_HIGH();
}
/**
  * @brief  Erase a sector data
  * @param  dwDstAddr: Sector address to erase
  * @retval none
  */
void SpiFlash_Erase_Sector(uint32_t dwDstAddr)
{
    dwDstAddr*=SPIF_SECTOR_SIZE; // translatesector address to byte address
SpiFlash_Write_Enable();
SpiFlash_Wait_Busy();
FLASH_CS_LOW();
SPI_WriteByte(SPIF_SectorErase);
SPI_WriteByte((uint8_t)((dwDstAddr) >> 16));
  SPI_WriteByte((uint8_t)((dwDstAddr)>> 8));
SPI_WriteByte((uint8_t)dwDstAddr);
FLASH_CS_HIGH();
SpiFlash_Wait_Busy();
}
/**
  * @brief  Write data without check
  * @param  pbBuffer: buffer name
  * @param  dwWriteAddr: buffer address
  * @param  dwNumByteToWrite: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SpiFlash_Write_NoCheck(uint8_t* pbBuffer,uint32_t dwWriteAddr, uint32_t dwNumByteToWrite)
{
  uint16_twPageRemain;
wPageRemain=SPIF_PAGE_SIZE - dwWriteAddr % SPIF_PAGE_SIZE; // remainbytes in a page
if(dwNumByteToWrite<=wPageRemain)
  {
   wPageRemain=dwNumByteToWrite;// smaller than a page size
  }
    while(1)
    {
   SpiFlash_Write_Page(pbBuffer, dwWriteAddr, wPageRemain);
        if(dwNumByteToWrite==wPageRemain)
    {
      break; //all data are programmed
    }
        else//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
      pbBuffer+= wPageRemain;
     dwWriteAddr += wPageRemain;
     dwNumByteToWrite -= wPageRemain; // the remain bytes to be prorammed
     if(dwNumByteToWrite > SPIF_PAGE_SIZE)
      {
       wPageRemain = SPIF_PAGE_SIZE; // can be progrmmed a page at a time
      }
      else
      {
       wPageRemain = dwNumByteToWrite; // smaller than a page size
      }
        }
    }
}
/**
  * @brief  Write a page data
  * @param  pbBuffer: buffer name
  * @param  dwWriteAddr: buffer address
  * @param  dwNumByteToWrite: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SpiFlash_Write_Page(uint8_t* pbBuffer, uint32_tdwWriteAddr, uint32_t dwNumByteToWrite)
{
  if((0 < dwNumByteToWrite)&& (dwNumByteToWrite <= SPIF_PAGE_SIZE))
  {
   SpiFlash_Write_Enable(); // SET WEL
   FLASH_CS_LOW();
   SPI_WriteByte(SPIF_PageProgram); // send instruction
   SPI_WriteByte((uint8_t)((dwWriteAddr) >> 16)); // send 24-bitaddress
   SPI_WriteByte((uint8_t)((dwWriteAddr) >> 8));
   SPI_WriteByte((uint8_t)dwWriteAddr);
   SPI_WriteBytes(pbBuffer,dwNumByteToWrite);
   FLASH_CS_HIGH();
   SpiFlash_Wait_Busy(); // Wait for program end
  }
}
/**
  * @brief  Write data continuously
  * @param  pbBuffer: buffer name
  * @param  dwNumByteToWrite: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PI_WriteBytes(uint8_t* pbBuffer, uint32_tdwNumByteToWrite)
{
  volatileuint8_t dummy_data;
#if (SPI_MODE == 0)
  DMA_InitType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FLASH_SPI->D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dummy_data;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wNumByteToWri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Width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SPIx_R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FLASH_SPI->D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b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wNumByteToWri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Width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SPIx_T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SPI_I2S_DMA_TX,ENABL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 SPI_I2S_DMA_RX,ENABLE);
DMA_ChannelEnable(SPIx_Rx_DMA_Channel, ENABLE);
DMA_ChannelEnable(SPIx_Tx_DMA_Channel,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SPIx_Rx_DMA_FLAG) != SET);
DMA_ClearFlag(SPIx_Rx_DMA_FLAG);
DMA_ChannelEnable(SPIx_Tx_DMA_Channel, DISABLE);
DMA_ChannelEnable(SPIx_Rx_DMA_Channel, DISABL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 SPI_I2S_DMA_RX, DISABL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 SPI_I2S_DMA_TX, DISABLE);
#else
while(dwNumByteToWri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FLASH_SPI, SPI_I2S_FLAG_TE) == RESET);
   SPI_I2S_TxData(FLASH_SPI, *pbBuffe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FLASH_SPI, SPI_I2S_FLAG_RNE) == RESET);
    dummy_data =SPI_I2S_RxData(FLASH_SPI);
    pbBuffer ++;
  }
#endif
}
/**
  * @brief  Wait program d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piFlash_Wait_Busy(void)
{
    while((SpiFlash_ReadSR1()&0x01)== 0x01);
}
/**
  * @brief  Read SR1 regist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uint8_t SpiFlash_ReadSR1(void)
{
  uint8_tbReadByte=0;
FLASH_CS_LOW();
SPI_WriteByte(SPIF_ReadStatusReg1);
bReadByte=(uint8_t)SPI_ReadByte();
FLASH_CS_HIGH();
    return(bReadByte);
}
/**
  * @brief  Enable write ope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piFlash_Write_Enable(void)
{
FLASH_CS_LOW();
SPI_WriteByte(SPIF_WriteEnable);
FLASH_CS_HIGH();
}
/**
  * @brief  Read device ID
  * @param  none
  * @retvaldevice ID
  */
uint16_t SpiFlash_ReadID(void)
{
    uint16_twReceiveData = 0;
FLASH_CS_LOW();
SPI_WriteByte(SPIF_ManufactDeviceID);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wReceiveData|=SPI_ReadByte() << 8;
wReceiveData|=SPI_ReadByte();
FLASH_CS_HIGH();
    returnwReceiveData;
}
/**
  * @brief  Write a byte to flash
  * @param  bWriteValue: Data to write
  * @retvalFlash return data
  */
static uint8_t SPI_WriteByte(uint8_t bWriteValue)
{
  uint8_tbRxBuff;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 SPI_I2S_DMA_TX, DISABL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 SPI_I2S_DMA_RX, DISABLE);
SPI_I2S_TxData(FLASH_SPI, bWriteValu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FLASH_SPI, SPI_I2S_FLAG_RNE));
  bRxBuff = SPI_I2S_RxData(FLASH_SPI);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FLASH_SPI, SPI_I2S_FLAG_BUSY));
  returnbRxBuff;
}
/**
  * @brief  Read a byte to flash
  * @param  none
  * @retvalFlash return data
  */
static uint8_t SPI_ReadByte(void)
{
  return(SPI_WriteByte(FLASH_SPI_DUMMY_BYTE));
}
/**
  * @brief  Read data continuously
  * @param  pbBuffer: Buffer to save data
  * @param  dwNumByteToRead: Buffer length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PI_ReadBytes(uint8_t *pbBuffer, uint32_tdwNumByteToRead)
{
  uint8_tbWriteValue = FLASH_SPI_DUMMY_BYTE;
#if (SPI_MODE == 0)
  DMA_InitType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FLASH_SPI->D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bWrite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wNumByteToRea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Width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SPIx_T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int32_t)(&FLASH_SPI->D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pb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ection=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wNumByteToRead;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Width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SPIx_R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SPI_I2S_DMA_TX, ENABL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SPI_I2S_DMA_RX, ENABLE);
DMA_ChannelEnable(SPIx_Rx_DMA_Channel, ENABLE);
DMA_ChannelEnable(SPIx_Tx_DMA_Channel,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SPIx_Rx_DMA_FLAG)!=SET);
DMA_ClearFlag(SPIx_Rx_DMA_FLAG);
DMA_ChannelEnable(SPIx_Tx_DMA_Channel, DISABLE);
DMA_ChannelEnable(SPIx_Rx_DMA_Channel, DISABL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SPI_I2S_DMA_TX, DISABLE);
SPI_I2S_DMAEnable(FLASH_SPI, SPI_I2S_DMA_RX, DISABLE);
#else
while(dwNumByteToRea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FLASH_SPI, SPI_I2S_FLAG_TE) == RESET);
   SPI_I2S_TxData(FLASH_SPI, bWriteValu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FLASH_SPI, SPI_I2S_FLAG_RNE) == RESET);
    *pbBuffer =SPI_I2S_RxData(FLASH_SPI);
    pbBuffer++;
  }
#endif /* SPI_MODE */
}

网友D:
楼上的代码贴的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