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华大离线烧录器V13版本的烧录问题,原厂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0-06-15):
目前从代理购得华大烧录器,其版本为V13
在测试发现离线烧录上有以下这两个问题:
1、电脑串口ISP加密升级后,无法再通过离线烧录器SWD重新烧录
2、离线烧录器通过SWD加密烧录到芯片后,将离线烧录器重新上电,此时无法重新烧录该芯片

应用情形如下,

比如有一批库存的芯片,客户修改了功能
重新修改好固件之后,要对库存的芯片进行升级
那么这时候,就得多做一步,接到电脑上擦除的工序
然后再按照正常的烧录流程走

对比 新塘/ST的003 可以直接重新烧录的,擦除跟更新固件的同一个操作

请问,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A:
芯片如果SWD加锁后,可以通过ISP(UART接口)进行全片擦除后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如果SWD加锁后,可以通过ISP(UART接口)进行全片擦除后解锁。

是的,这个我知道。

我只是想知道,原厂有没有什么方法
在离线烧录的时候,自动将已加加密的芯片先擦除,然后烧录新版本的固件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太耗时间了跟人工了

网友B:
通用MCU 的 JTAG/SWD 是非加密的传统型 JTAG/SWD 调试接口,这在客户程序的
保密性,以及系统的安全性方面具有非常大的隐患。 本产品 为了保护用户程序及系统安
全性,在 SWD 端口上集成设计了 安全 授权电路。 本产品 出厂时 ,端口默认配置 SWD 调试接口 ,配合 本产品 的 上位机软件 或 客户程序 在上位机软件 security byte 位置 处写
入非 0XFF 值 时 SWD 调试端口在 复位或下次上电后 自动断开。调试 接口 SWD 不可
以 通过 security byte 写 0XFF 打开, 如果需要打开 SWD 接口 只有 对 芯片进行全片擦除 。

以上引用F003的用户手册,这里没有强调只能通过ISP(串口)进行全片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可以加我QQ 我帮你看看

已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版本可能选错了,不同版本 文件是不一样的

PC端配置工具使用的是V2.8.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