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根据串口的波特率选择光耦

楼主(2020-06-15):
对UART来说,串口的波特率=比特率
把UART波特率设置成115200,比特率就是115200bit/s, 约等于0.12Mbit/s,为什么RS232,RS485隔离要选用10Mbit的光耦呢
用的过程中,也发现UART波特率设置成115200用1M的光耦确实不太行。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如果串口的高低电平脉冲宽度变化,算算变化多少会接收失败,这个要看UART接收时序原理。
最主要是看看这个光耦的10M或者1M是如何定义的,看看输入方波,输出波形延时多少,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时是否一样。

网友B:
总要留余量啊

网友C:
会不会太紧张了点

网友D:
会不会是速度太快的原因

网友E:
把速度降下来可以吗

网友F:
总感觉还是太快了点

网友G: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

选10M或者更快的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