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仿真

楼主(2020-06-15):
j-link上位机貌似找不到华大的任何一款芯片(难道被抛弃了?)
在keil里,选择j-link仿真器swd也识别不到芯片
好不容易把驱动写好了,却无法调试
求救

网友A:
Jlink没有问题

网友B:
相关资源可以通过下述途径获得(包括样例和KEIL等IDE的pack包):
【STEP1】打开【我的电脑】 ;
【STEP2】在地址栏输入地址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ftp.hdsc.com.cn/ 即可直接访问

网友C:
不会  我这里试过了   可以用Jlink的    也能兼容Jflash   软件   可以加我微信:18770818520

网友D:
很简单,这里了解一下
http://www.tigerchip.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