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下载问题。

楼主(2020-06-15):
芯片型号是GD32F130F4P6 , 使用 STLINKV2下载工具, 使用MDK下载时,可以正常下载且正常DEBUG,但是使用STLINK UTILITY 烧写程序,无法烧入,提示错误信息,有没有大神遇到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SWD烧录吧

网友B:
是不是下载器的问题

网友C:
一直都这样吗

网友D:
换一个芯片试试呢

网友E:
可靠接地了吗

网友F: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G(2020-08-07):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估计是软件不支持吧

网友H:
ST LINK V2  我也不太喜欢 烧GD32,  用JLINK V9 一直比较稳定。

网友I(2022-11-10):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