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大家看看过AEC-Q100 105度32位MCU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0-06-15):
是不是汽车内饰可以用哦?

网友A:
使用温度范围、IP要求,应该和安装地方有关,发动机窗要求最严格。乘客窗要求低很多。

网友B:
国内有一家杰发科技,AutoChips是专门做车规MCU的。https://bbs.21ic.com/iclist-864-1.html

网友C:
内饰85度的都用的,看厂家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