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弦波放大后失真

楼主(2020-06-15):
请教:正弦波经运算放大器放大后,波形失真。使用的运放是OP467,最开始频率为10KHZ,失真如图一,随着正弦波频率的升高,50KHZ,波形失真如图二。请问是什么原因?C:\Users\TJY\Desktop\微信图片_20200615162910

网友A:
原理图贴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贴一下,看看

就只是单纯想把信号放大,用的最基本的放大电路,运放的电源用的是±5V。

网友B:
从手册看这器件带宽不低啊,还是要看下电路才晓得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手册看这器件带宽不低啊,还是要看下电路才晓得是啥问题。

就是最简单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带宽是足够的,压摆率也足够,但还是失真了,不知道原因会是啥?会和我的正弦信号源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只是单纯想把信号放大,用的最基本的放大电路,运放的电源用的是±5V。
...

你这个示波器,多通道的,把输入和输出一起显示了呀。

网友C:
运放带宽和SR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示波器,多通道的,把输入和输出一起显示了呀。

有一个通道没有用,输入就是用DDS模块产生的正弦信号

网友A:
这个op467运放的电路图很眼熟呀,玄德好像有个帖子也是这鬼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最简单的同相比例运算电路,带宽是足够的,压摆率也足够,但还是失真了,不知道原因会是啥?会和我的 ...

信号源可以同时测着看嘛。
还有你这波形一格是多少伏啊?看不清。
手册上看+-5V供电时输出只有+-3.5V左右,看是不是受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可以同时测着看嘛。
还有你这波形一格是多少伏啊?看不清。
手册上看+-5V供电时输出只有+-3.5V左右 ...

波峰值2.08V,波谷是-1.36V,没有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带宽和SR的问题

这个增益下带宽超过1兆,而且±5V电源下SR是90V/μs

网友D:
运放电源接+-10V先试一下。

网友E:
我就看见高级的示波器了

网友F:
楼主完整的原理图不贴出来,输入、输出的对比测量不贴出来,你这个样子让我们很难帮你呀,要知道出问题的都是你没注意到的细节地方。

网友G:
前后2个电容的值你也放出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完整的原理图不贴出来,输入、输出的对比测量不贴出来,你这个样子让我们很难帮你呀,要知道出问题的都 ...

您好,我只是个小白,临时需要将信号放大,就照着模电书上搭了一个简单的电路,没有太多的细节,具体的知识我也正在努力学习中。原理图就是前面画的那个简单的草图,我也是按照那个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后2个电容的值你也放出来看看啊

前后没有加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书上是简图并非实际电路。

不对称失真,非常怀疑是供电问题。要不就是买到假货了。或者买到假货了,增益带宽不够,开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的电路就是3楼,运放正输入端只接产生器,还是AC模式。那位经常发帖的人,按照书上讲原理的线路去接线 ...

哦哦,谢谢您的指导,电路这方面我是小白,之前也没接触过模电数电,现在只是单纯要用到这方面的知识,以为书本上的就可以直接用,看来还是要看一些实用电路的书籍,不能只学理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对称失真,非常怀疑是供电问题。要不就是买到假货了。或者买到假货了,增益带宽不够,开环了。 ...

网友J:
你倒是把实际电路输入波形都发一下啊

网友K:
也许信号源输出和运放输入没加隔直电容。
示波器最好PC联机截图,拍个照片看不清楚。
既然是放大,输入输出波形都要看看对比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