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点金属转子流量计的日常维护

楼主(2020-06-15):
流量计现在是工业中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仪表,一定要正确安装,正确使用,否则在日后的使用的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本文主要针对就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安装使用来说明。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所测介质中如果含有铁磁性的物质,那么就安装一个磁过滤器。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当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使浮子稳定工作。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是垂直安装的,介质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如果条件允许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其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管道法兰、紧固件、密封垫与流量计法兰标准相同才能使仪表正常安装运行。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没有过多的配件,没有易碎的东西,一般来说问题都是发现在使用之前,正确调试和运行之后,一般来说不会有过多的问题,很少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调试的时候,刚刚启动时候,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一位置不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

由于仪表是通过磁耦合传递信号的,所以为了保证仪表的性能,安装周围至少250px处,不允许有铁磁性物质存在。最后,带有液晶显示或带有锂电池供电的仪表,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显示器,以免降低液晶及锂电池的使用寿命。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的日常使用需要得到维护和保养,其他的流量计也需要如此。更多的流量计选型或者使用方面的技术问题可以联系常州成丰仪表。只有正确的选择和使用流量计,才能最大效率的使用流量计,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服务。

上一篇:磁翻板液位计安装用户应该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