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单片机实现红外收发功能

楼主(2020-06-15):
用一个单片机通过控制红外发射管跟红外接收管实现红外感应功能。以及如何降低待机功耗

tyw
@nienianhong :断续开启,开200ms,关800ms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这是我07年一个电控门锁产品里用的微功耗红外值守开关,供参考.
用外置cmos电路做优点在于微功耗,加上高占空比脉冲,使整体功耗大幅度下降.单片机尽管去冬眠,有红外脉冲来唤醒.相似款式指纹锁,韩国的为1.6ma,而我这方案为微安级.特适用电池供电设备. 若用单片机管理断续开关,单片机就必需醒着,不能冬眠.值守功耗就做不小.

假设﹕ 窄脉冲脉宽为 100 μs
宽脉冲脉宽为 300 ms
红外脉冲电流幅度为 200mA
若一般碱性5 号电池容量为2000 mAh, 则对于200mA 耗电可用10 小时
但本装置耗电200mA 的占空比为100μs÷300ms=1/3000
因此对于200mA 的耗电,实际可用时间为:
10 小时×3000=30000 小时≈3.4 年

网友B:
应该是用常效应管,低功耗的首选就是场效应管!!!
13年前做过N遍的红外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