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RCC开关电源

楼主(2020-06-15):
大家好,图中光耦的接法为何不能稳压输出呢,谢谢啦

网友A:
电路不全啊,光耦输入端是不是有TL431?

楼主:
全图这样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咯

网友B:
加个稳压管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稳压管就稳定了

稳压管?

网友C:
控制原理有问题,线路是自己想的还是哪抄的?
你采用的Q1峰值电流控制,要想理想的调整电压,则必须在Q1上面叠加一个合适的电压,当叠加的电压+Q2三角波,才能正确进行控制,所以,你必须在反馈端就是R6的右边,对GND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同时反馈线圈不能直接接地,必须接一个电容,到GND,该端会产生一个合适的正电压,然后光耦可以接到Q1基极和该电容正极,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输出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原理有问题,线路是自己想的还是哪抄的?
你采用的Q1峰值电流控制,要想理想的调整电压,则必须在Q1上 ...

您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能否说的详细点呢,是这样的,我刚学RCC开关电源没多久,上图是我按实际线路板抄下来改动了一点,也就是前端光耦控制的部分,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不一样的光耦反馈类型,有正压型,有负压型的,所以我都想试试看哪种稳压好点和稳压的工作原理,开关管不是靠8050限流吗?所以就想把光耦并在8050的CE极,省去反馈绕组的那几个元件,谁知这样不行的,那光耦导通后不也是把开关管B极电流拉低或关断了吗,从而实现输出稳压?帮帮忙,分析下,谢谢啦

楼主:
没人再说下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能否说的详细点呢,是这样的,我刚学RCC开关电源没多久,上图是我按实际线路板 ...

说到这样,理论上应该够清楚了吧,好了,估计你是没法理解,那么给你花点时间贴一下吧:

只有这样去控制开关管,才符合正确的电流控制型RCC的控制逻辑。
这里,反馈线圈兼做正压发生器,电流控制型,不需要负脉冲来快速切换,所以,整流管接到反馈端,而正常的反馈线圈接地端用一个电容产生一个直流+电压,用来控制Q42的状态。
当光耦导通程度增加的时候,Q42将获得更高的基极偏置,稍微的开关管射极脉冲电压叠加到该管子基极,就可以直接导致该管子导通从而快速的关闭主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这样,理论上应该够清楚了吧,好了,估计你是没法理解,那么给你花点时间贴一下吧:

只有这样去控制 ...

你好,你这个图原理我是理解了,我就是根据这个电路原理想去掉D41,C28,R66的,直接把光耦接到Q41,当光耦导通时关断Q41的,谁知不行,Q42不也是导通时后关断Q41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图原理我是理解了,我就是根据这个电路原理想去掉D41,C28,R66的,直接把光耦接到Q41,当光 ...

光耦是线性动作的,你省了这些直接去加到Q41基极到GND,只是类似加了一个基极分流器而已。所以是不会有正确调整作用的。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Q42同步的关闭主开关管,而它的导通是根据主开关管导通电流通过R67上面产生的脉冲斜波+直流电压值来确定的。
该脉冲电压+直流电压一旦超过其基极导通阀值,则直接启动一个主开关管基极对GND短路的动作,从而实现主开关管的即时关闭。
光耦加到Q42基极和+电压之间,光耦线性的动作,可以正确的改变的其基极直流电位,该直流电压会和脉冲斜波叠加共同作用实现Q42脉冲开关从而正确的调整主开关管的占空比。

网友D(2021-02-23):
那个启动电阻R2的工作机制是怎么样的,①R2两端,和Q2的基极的电压、电流是怎么变化的呢?②启动电阻会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吗?③C2、R5会怎么影响启动电阻,Q2 基极电压,电流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