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03 IIC 问题

楼主(2020-06-15):
原来使用stm32f103 用模拟IIC 读取BMP180 数据 正常  。现在转换到 HC32F003 上面数据 读不出来!
各位大神帮帮看看!
有问题的:
stm32 读取的  这是好的:

下面是代码:

void BMP_IIC_Init(void)
{

        M0P_CLOCK->PERI_CLKEN_f.GPIO = 1;

        M0P_GPIO->P25_SEL =0x000; //普通IO
        M0P_GPIO->P26_SEL =0x000;

        M0P_GPIO->P2DIR_f.P25 =0;
        M0P_GPIO->P2DIR_f.P26 =0;

        M0P_GPIO->P2PU_f.P25 =1;
        M0P_GPIO->P2PU_f.P26 =1;

        M0P_GPIO->P2OD_f.P25 =1;//P25 开漏输出
        M0P_GPIO->P2OD_f.P26 =1;//P26 开漏输出

        M0P_GPIO->P2DR  = 0x00; //驱动能力高
        M0P_GPIO->P2DR_f.P25 = 0;
        M0P_GPIO->P2DR_f.P26 = 0;
        Gpio_SetIO(2,5,1);
        Gpio_SetIO(2,6,1);
}

void IIC_Init(void)
{
    BMP180SCL_H;  //SCL = 1;
    delay_us(5);
    BMP180SDA_H;  //SDA = 1;
    delay_us(5);
}

void IIC_Start(void)
{
    BMP180SDA_H;  //SDA = 1;
    BMP180SCL_H;  //SCL = 1;
    delay_us(5);
    BMP180SDA_L;  //SDA = 0;
    delay_us(5);
    BMP180SCL_L;    //SCL = 0;

}

void IIC_Stop(void)
{
    BMP180SDA_L;   //SDA = 0;
    BMP180SCL_L;   //SCL = 0;
    delay_us(5);
    BMP180SCL_H;   //SDA = 1;
    BMP180SDA_H;   //SCL = 1;
    delay_us(5);
}

unsigned char IIC_ReceiveACK(void)
{
    unsigned char ACKErr=0;

    BMP180SDA_H;     //SDA=1;//要读低电平需先拉高再读,否则读到的是错误数据,很重要!
        delay_us(5);
    BMP180SCL_H;     //SCL=1;
        delay_us(5);
    while(BMP180SDA_read==1)  //SDA为高
    {
            ACKErr++;
            if(ACKErr>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BMP180SCL_L;     //SCL=0;
    return 0;
}

void IIC_SendACK(unsigned char ack)
{
    BMP180SCL_L;   //SCL = 0;

    if (ack == 1)
          BMP180SDA_H;
    else if (ack == 0) //应答
          BMP180SDA_L;
    delay_us(5);
    BMP180SCL_H;   //SCL = 1;
    delay_us(5);
    BMP180SCL_L;   //SCL = 0;
}

unsigned char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Result=1;

    BMP180SCL_L;     //SCL = 0;//拉低时钟线

    for( i=0;i<8;i++ ) //一个SCK,把dat一位一位的移送到SDA上
    {
        if( (dat<<i)&0x80 )BMP180SDA_H;   //SDA = 1;//先发高位
        else BMP180SDA_L;  //SDA = 0;
        delay_us(5);

        BMP180SCL_H;  //SCL = 1;
        delay_us(5);
        BMP180SCL_L;  //SCL = 0;
        delay_us(5);

    }
    bResult=IIC_ReceiveACK(); //发送完一个字节的数据,等待接受应答信号
    return bResult;  //返回应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IIC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
        BMP180SCL_L;   //SCL = 0;
        delay_us(5);
        BMP180SCL_H;   //SCL = 1;

        dat <<= 1;
        if(BMP180SDA_read)
                  dat++;
        delay_us(5);
    }

    return dat;
}

/*从BMP180中读1个字节的数据*/

uint8_t BMP180_ReadOneByte(uint8_t ReadAddr)
{
    uint8_t temp = 0;
    uint8_t IIC_ComFlag = 1;   //IIC通信标志,为0标志正常,1表示通信错误

    IIC_Start();     //IIC start
    IIC_ComFlag = IIC_SendByte(BMP180_WR_ADDR);   //slave address+W:0
    printf("IIC_ComFlag=%u \r\n",IIC_ComFlag);

    if (IIC_ComFlag == 0)                           //返回值为0表示通信正常,可以继续通信。否则不通信了
    {
        IIC_SendByte(ReadAddr);                      //发送命令代码
        IIC_Start();
        IIC_SendByte(BMP180_WR_ADDR|0x01);         //slave address+R:1
        temp = IIC_ReadByte();                       //读数据
        IIC_SendACK(1);
        IIC_Stop();

    }
    return (temp);
}

网友A:
标题太吓人。根本就是不003的IIC有问题,是你的软件算法在003芯片上不工作。
理论上讲,这样的算法在任何一个IO型MCU都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软件模拟I2C,出了问题就查时序。
1. START - SLA+W +  SendBytes - STOP,展开示波器看时序,看ACK.
2. START - SLA+R +  RecvBytes - STOP,展开示波器看时序,看ACK,看Byte

楼主:
解决了  是 芯片的 问题   芯片在 开漏状态下 读取引脚的输入 数据  不是真实的电平数据。处于高阻态状态 。St32 芯片 引脚在开漏状态下 是可以读取 真实的数据。 时序没问题。

网友B(2021-09-1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是 芯片的 问题   芯片在 开漏状态下 读取引脚的输入 数据  不是真实的电平数据。处于高阻态状态 ...

改成无应答模式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官方例程读取的话,只配置引脚为输入,不配置开漏或其他模式,这样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官方例程读取的话,只配置引脚为输入,不配置开漏或其他模式,这样就行了 ...

官方例程是硬件IIC,有IO口模拟IIC吗

网友C:
官方没有模拟IIC,你可以参考野火或者正点原子的例程,但是在引脚配置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底是配置成发送还是接收,引脚发送接收配置参考官方例程

网友D(2022-08-17):
楼主 你用过HC32F460写过这个程序没,我软件I2C一直没通,硬件也是,求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