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5以太网模块】+上手测试

楼主(2020-06-15):
看了一下说明书,测试命令OK!

发送55,回复AA。获取版本号:

楼主:
初始化收不到数据,很奇怪。
读取IP地址,都是0

楼主:
版主出来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收到数据了,供电的问题。
获取IP地址。
拼192.168.1.100拼不通,改成192.168.0.100就拼通了,公司的网段在192.168.0.XXX.

网友A:
ping通了吗?

网友B:
对以太网一向不感冒呀

网友C:
只需要用工具进行初始化就可以吗

网友D:
需要重新设置io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用工具进行初始化就可以吗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重新设置io口吗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