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08AS有没有低电压中断?

楼主(2020-06-15):
看手册上是有 的,折腾了半天弄不出来,相同代码在STC8F16S2上没问题{
//初始化

        ELVD=1;                        //低电压检测中断开
        PLVD=1;                        //设低电压中断为高优先级
        PCON&=0xDF;                        //清除低电压中断标志

void Lvd_int() interrupt 6           /*低电压中断*/
{
        PCON&=0xDF;                        //清除低电压中断标志
        EA=0;
        Write_eep();                //写入EEPROM
}

楼主:
昏了头了,原来在STC-ISP上还有个允许低压复位(禁止低压中断)的选项。

低压中断开不开,让人自己在程序中写就完了,外面弄这么多零碎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昏了头了,原来在STC-ISP上还有个允许低压复位(禁止低压中断)的选项。

低压中断开不开,让人自己在程序中 ...

单片机需要在下载程序中配置相关参数的,这有啥可喷。你要是这种心态,啥单片机都没法用。

网友B:
今天维修一台ABB机器人的IRC5控制器,表现为DSQC652的devicenet扩展IO板掉线,拆出来看,也没觉得设计上有什么很出众的地方。最后,重新插拔主机侧devicenet接插件恢复,感觉比较松,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因为是教学设备,学生等着用,没做进一步分析测试。

我说到这里,我的意识是,如果这是一台国产机器人,估计会被喷,什么垃圾PCB设计,什么垃圾接插件。

然而,人家是ABB,机器人几大巨头,所以很多人会说是不是你们使用不当啊,是不是环境恶劣啊

我觉得,也就这样,没必要盲目崇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昏了头了,原来在STC-ISP上还有个允许低压复位(禁止低压中断)的选项。

低压中断开不开,让人自己在程序中 ...

低压中断有复选功能,所以这么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