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PE是否每次都需要导入HEX文件

楼主(2020-06-16):
如题,一配置了环境文件的情况下,每次重新打开IPE是否都要执行,导入环境文件并导入HEX?

网友A:
我理解上每次重新打开IPE是要重新导入相应文件的..不然的话, 如果几个人共用一台电脑,烧录不同的器件, 每次打开IPE,都不知道上次是谁谁导入的..
一旦导入成功了, 只要不关闭IPE, 就可以一直烧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上每次重新打开IPE是要重新导入相应文件的..不然的话, 如果几个人共用一台电脑,烧录不同的器件, 每次 ...

将生产代码保留在生产现场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