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现在使用汇编语言编程的是不是不多了?关于汇编移植

楼主(2020-06-16):
如果需要有把汇编语言移植到新的XC8编译器下的话,发现这里有一篇新出的中文材料:

MPASM™汇编器至MPLAB® XC8 PIC®汇编器移植指

楼主:
链接在这里
http://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202006/5ed4bff28059e.pdf

网友A:
个人认为,汇编的学习是必须的,只有通过汇编的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单片机的原理。
但用的时候,纯汇编的时代基本已经过去了,用C内嵌汇编是比较适合大多数开发场景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汇编的学习是必须的,只有通过汇编的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单片机的原理。
但用的时候,纯汇编的时 ...

现在学单片机的,上来就是C,造成这些人对单片机的运行机制不了解,特别是中断的底层机制不了解,在编程时容易出现bug。个人认为在学习单片机时,汇编是必须学的,当然只需要通过8位机进行学习即可,还要了解汇编是如何转换成C语言的。ARM和DSP等16-32位单片机的汇编要复杂很多,不做底层软件或者运行时间特别关键的应用,就不要用汇编了。

网友C:
现在通常启动文件是汇编的,其他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