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x6平台的ads7846 电阻屏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0-06-16):
平台imx6q, Linux版本是3.0.35,不支持设备树

问题:现在触摸屏可以用getevent上报数据,但是内核打印出来的坐标明显不对,最大超过七千多了,点击四个角也没有办法看出最大最小值,总之坐标很诡异,各位有相关经验的可否告知这个驱动是怎么读取计算坐标的,这个问题要修改驱动里面的算法吗?
注:idc文件有,就是坐标不对的问题,把配置文件中的x_max,y_max设置成7000,android上层有反应,要不然触点超出范围,上层没有反应。

网友A:
你看看驱动里有校准操作吗?
一般触摸屏使用时都是需要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驱动里有校准操作吗?
一般触摸屏使用时都是需要校准的

是的,在上报函数ads7846_report_state中每次上报会调用 ads7846_calibrate_point(&x, &y); 而且第一次开机的时候确实有校准的图标,点击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开机坐标就也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在上报函数ads7846_report_state中每次上报会调用 ads7846_calibrate_point(&x, &y); 而且第一次开 ...

估计这里或相关部分的代码可能有问题,建议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里或相关部分的代码可能有问题,建议仔细检查一下

我看我的驱动和这个驱动解析都是一样的 http://www.itboth.com/d/qM3MV3/lcd-linux-wangbaolin719,唯一就多了一个 校准的函数,但是把这个函数注释之后,坐标值也没有什么好转。

static void ads7846_calibrate_point(u16 *x_orig, u16 *y_orig)
{
        int  x, y;

        if (calibration[6] != 0) {
                x = calibration[0] * *x_orig +
                    calibration[1] * *y_orig +
                    calibration[2];
                x /= calibration[6];
                if (x < 0)
                        x = 0;
                y = calibration[3] * *x_orig +
                    calibration[4] * *y_orig +
                    calibration[5];
                y /= calibration[6];
                if (y < 0)
                        y = 0;
                *x_orig = x;
                *y_orig = y;
        }
}

楼主:
之后老大给我讲这个屏之前是调好的,现在客户那边有问题,让我看看,然后我就烧写了之前的镜像,发现功能还是不行。触摸的点玩去你没有规律可言。

楼主:
这个触摸屏的问题,开会的时候老大说之前是调好的,我烧了之前的老镜像也还是不准,问了之前的板子修改记录,和调试记录,硬件没有修改。再后来有人告诉我触摸芯片有两个批次,我疯了,换了之后立马就好使了。要问两个芯片有什么不一样,听说只有芯片高低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