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399-C开发板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分享

楼主(2020-06-16):
一. OK3399-C 开发板启动时,调试串口打印乱码问题分析:

以下为打印信息:

问题定位:

1.  参照《软件手册第二章 2.2 》,设置串口调试软件,波特率设置: 1500000 ,请检查是否少写了一个零,如果少了的话,会直接打印乱码。

2.  设置了正确的波特率,点击 open ,报错,是因为串口驱动不兼容所致,在 wince10 上, 许多用户如果不安装资料工具中提供的驱动包,使用调试串口会出现乱码。

优化方案:鉴于 有些用户 在使用时不详细看软件手册,出现以上问题。 技术工程师已经更改了驱动芯片, 芯片型号: CP2102N,更改后用户使用自己电脑上自带的串口驱动也可以。

备注:更改要求已经提交给了生产,目前已经针对库存更改完毕。

注意事项: OK3399-C 平台调试串口使用的是 Mirco USB 接口,板载 USB 转 UART 芯片,无需用户购买 USB 转串口调试工具,使用极其简单方便。首先使用 Micro USB 线将 PC 与开发板的 Debug ( UART2 ) -microUSB 类型接口连接,打开开发板电源, Windows 将自动搜索并安装驱动程序,如果您的系统无法安装驱动程序,或者安装之后无法打开,请使用用户资料工具目录提供的驱动包 CP210x_VCP_Windows_XP_Vista.zip 进行安装。

二. 关于 用户 自己新作底板,出现 WiFi 调试不通的情况。

WiFi 芯片型号:板载 WiFi&Bluetooth 一体模块 U32 ,模块型号为 AP6256。接口:WiFi 走的是 SDIO ,蓝牙走的是 UART 。

需重点从四个方面进行问题排查:

1. 建议 交叉更替芯片,在 飞凌开发板上测试是否能是通的。如果是通的,排除芯片本身问题;

2. 排查底板是否存在虚焊 ;

3.SDIO 布线长度需要等长,而且模块下面尽量不要走线(如果没有做等长处理,可能会出现 WiFi 不通的情况) 。

3. 目前飞凌选择的WiFi 模块 支持的功能相对较多 ,如: WiFi 、蓝牙、蓝牙高清通话 ,硬件接口是完全独立的。如果用户 只用 WiFi ,其余功能的引脚 ( 例如晶振, GPIO控制的一些使能引脚)也要连接,这几个管教跟驱动有关,引脚务必引出后才可正常运行 。

如果排查以上四点还未解决问题,请联系飞凌技术支持 0312-3119192 !

三. 用户使用 开发板上 2 排 2 .54mm 的排针这几个引脚接的设备 无法运行。

开发板上有 2 排 2 .54mm 的排针,将 核心板上的一些串口、 SPI 、 GPIO 等接口引出,需要注意其电平都是 1.8V的。

(这几个接口是通过 IO 出来,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电压转换。如果 用户 用这几个引脚接的设备是 3.3V 的 ,需要做一个电压转换才可正常运行)

四.  用户 想自己做按键和接 LED 的屏 , GPIO 的按键驱动以及 LED 的驱动。

3399 使用了设备树,这一点与 4418 是不同的,设备树文件和内核配置文件如下:
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ok3399.dts
kernel/arch/arm64/configs/rockchip_linux_defconfig

关于 IO 控制、和添加按键的修改说明, 飞凌工程师已有成熟解决方案,如有需求可直接联系工程师获取,后续关于此修改方法将添加到应用笔记里,便于用户随时查找。

五.客户需要安装 D ocker 容器

发布版的ForlinxDesktop系统,运行Docker 会卡在这个界面。系统报错: forlinx systemd[1]: Failed to start Docker Application Container Engine.

此问题已经解决,在 ForlinxDesktop 系统下,可直接运行 Docker 容器。如果您有此需求,可以找技术支持输出临时镜像,后续我们会将此内容更新至论坛资料中,请大家保持关注 。

六.在 OK 3399 -C 上实现竖屏 , 以下是 基于 Linux 系统 实现竖屏的方法:

OK3399-C 是 以 Wayland 作为 屏幕服务器 , ,可参考下述链接中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http://bbs.witech.com.cn/article-339-1.html

http://bbs.witech.com.cn/article-238-1.html

七. OK3399 平台上 支持单屏和双屏显示 。

软件手册上有具体 修改方法: (软件手册 2.3 章节)

OK3399-C  支持 MIPI DSI、HDMI、eDP 等多种屏幕接口,同时可以进行两个屏幕的同显和异显,可灵 活指定其中一个接口支持 4K 输出。目前屏幕切换控制方式有两种:uboot 菜单动态控制;内核设备树指定。

一般情况下选用 uboot 菜单动态控制比较方便,但是重烧系统后还需要二次设置。

内核设备树指定后,就可以把配置固死,适合批量生产。

八.客户如果需要硬件 VPU ,该如何调用 API 接口, 飞凌 提供什么资料?

OK3399-C  平台音视频部分应用层软件采用的是 Gstreamer(系统自带,跑视频,音频都可以),支持硬件编解码。 OK3399-C  平台内部有一个视频处理单元 VPU ,支持以下格式的视频硬编解:

视频解码: H264, H265, VP8, VP9 ,最大支持 4Kx2K@60fps

视频编码: H264 ,最大支持 1080p@30fps

手册上提供了一个演示历程。 关于如何调用 API 接口,请参照以下说明 :

关于如何调用 API 接口,手册上提供了一个演示历程。请参照以下说明:

编码调用 mppvideodec 组件进行视频硬解码。源码中包含 1 个开发手册: MPP 开发参考 _v0.3.pdf ,是开源的,用户参考即可。

九.用户 使用 O TG 烧写系统时, 开发板在烧写 Android 后再烧写 Linux ,会报烧写错误 。

这种情况需要先点击右上角擦除 flash按钮,再烧写即可。 (下图为烧写成功示意)

十. 4G 模块支持说明

目前 Linux 、 Android 、 ForlinxDesktop 均适配了 EC20 的 4G 模块、   也适配了华为 4G 模块(型号: ME909s-821 )。

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您。飞凌有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如果您手里有飞凌的板子,如果您正被问题所困扰,请联系飞凌技术支持

电话: 0312-3119192 !

邮箱: Linux@forlinx.comAndroid@forlinx.comhardware@forlinx.com

飞凌,用心服务,助力您的产品快速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