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QSPI 读写FLASH 能写不能读

楼主(2020-06-16):
我把程序改了一下,现在写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读不出来。而且我把地址都改成同样的从0开始,长度只是1位,但是写出来还是5个数,读不出来。有截图!请问能帮忙看一下吗?

BSP_QSPI_Write(write_buffer,0,1); //写数据
BSP_QSPI_Read(read_buffer,0,1); //读数据
都是从地址0开始,长度为1.

前面看别人的程序加的宏定义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define BufferSize      (countof(write_buffer)-1)

网友A:
STM32h7的固件库里有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STM32Cube_FW_H7_V1.7.0\Projects\STM32H743I-EVAL\Examples\QSPI

网友B:
一般都是能读不能写,这颠倒了,怎么确认写入成功了呢。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D:
你的问题真的没有遇见过

网友E:
适当加上一些延时试试呢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