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怎么用三路PWM做出RGB渐变效果?程序应该什么思路?

楼主(2020-06-16):
请教一下怎么用三路PWM做出RGB渐变效果?程序应该什么思路?

网友A:
这个渐变效果,没你想得那么复杂,你搜一下呼吸灯的例子就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B:
实质上是调整占空比。不过调整曲线是对数的,这是根据人眼感觉模型设计的。楼主可以参考DALI的调光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