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一下怎么用三路PWM做出RGB渐变效果?程序应该什么思路?

楼主(2020-06-16):
请教一下怎么用三路PWM做出RGB渐变效果?程序应该什么思路?

网友A:
举个栗子:三路刚开始分别为RGB的PWM值分别0,100,0,再逐渐改变PWM值使其逐渐改变,0-》100,100-》0,0-》100,就可以出现渐变效果,再加其它组合可以实现更多的颜色效果

网友B:
告诉你个方法,
看调色板的变化规律,然后模拟他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栗子:三路刚开始分别为RGB的PWM值分别0,100,0,再逐渐改变PWM值使其逐渐改变,0-》100,100-》0,0- ...

请问这个PWM占空比++或--的变化怎么实现,在定时器中断里执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方法,
看调色板的变化规律,然后模拟他的变化

我明白他的调色原理,就是不明白 我的占空比变化怎么执行,是放在定时器中断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他的调色原理,就是不明白 我的占空比变化怎么执行,是放在定时器中断里么 ...

那要看你的硬件设计,如果是硬件PWM,哪里改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的硬件设计,如果是硬件PWM,哪里改变都可以

我单片机只有2路PWM 一路我是模拟PWM 然后RGB单色 和RGB跳变 我都写好了 就是不明白渐变 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片机只有2路PWM 一路我是模拟PWM 然后RGB单色 和RGB跳变 我都写好了 就是不明白渐变 怎么实现 ...

你不是说你会吗

每隔一段时间改变下占空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单片机只有2路PWM 一路我是模拟PWM 然后RGB单色 和RGB跳变 我都写好了 就是不明白渐变 怎么实现 ...

在定时器中改变PWM占空比的值

网友:
我有现成RGB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