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M3157模拟开关有了解的么 大家帮忙看看这样设计对不对

楼主(2020-06-16):
我想在一个3V电压的电路里增加一个模拟开关 通过微动开关控制。电阻是一个100K以上的电阻主要是分压 通过与VCC的通断来控制IN的高低电平。默认处于NC位置  微动按下的时候处于NO。松开再切换到NC。请问大佬我这样设计可以么?或者还需不需要增加什么元件啊?我是个新手希望大佬帮帮忙。

楼主:
技术文档我之前也看过。就是不知道IN输入应该怎么实现 是直接接入电源正极就可以还是怎么实现。

tyw
可直接接,此电路兼容TTL/CMOS

网友:
接线就这样可以了,当开关连接时,IN接收到高电平,COM与NO导通,当开关断开时,IN端通过电阻接地,置于低电平,COM与NC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