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TM32求教CRL寄存器

楼主(2018-06-27):
有两个问题

问题一:GPIOB->CRL&=0xFFFFF000;                //配置PB0--2输出

        GPIOB->CRL|=0x00000333;

我现在知道“每个IO端口的位占用CRL的4个位,高两位为CNF,低两位为MODE” 也就是0xFFFFF000与0x00000333中后三个0与3对应的PB0--2。

我想知道是这两句话是将PB0--2的CRL配置成了0x0011?是么?对应下图C:\Users\qishuai\Desktop\QQ截图20140818233128.png

输出模式,最大速度为50MHz,推完输出?

问题二:这两句话是对PB的16个引脚的初始化,还是只对PB0--2的初始化?这两句话可以代替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这种引脚初始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