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可以通过 cl无法通过 什么问题

楼主(2020-06-16):
#ifdef __ICL
#define DECLARE_ALIGNED( var, n ) __declspec(align(n)) var
#else
#define DECLARE_ALIGNED( var, n ) var __attribute__((aligned(n)))
#endif
#define ALIGNED_16( var ) DECLARE_ALIGNED( var, 16 )
#define ALIGNED_8( var )  DECLARE_ALIGNED( var, 8 )
#define ALIGNED_4( var )  DECLARE_ALIGNED( var, 4 )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uint16_t pixel;

struct x264_weight_t;

typedef struct x264_weight_t
{
    /* aligning the first member is a gcc hack to force the struct to be
     * 16 byte aligned, as well as force sizeof(struct) to be a multiple of 16
*/
    ALIGNED_16(int16_t cachea[8]);
    int16_t cacheb[8];
    int32_t i_denom;
    int32_t i_scale;
    int32_t i_offset;
}x264_weight;

====================

只要把宏ALIGNED_16注释掉,cl也是可以通过的。
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