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93过零检测电路不正常问题

楼主(2020-06-16):
我搭建L393过零检测电路,仿真正常,但搭建电路,输出不正常,感觉LM393没有工作,直接输出3.3V

电路中电阻与图一致,二极管为1n4148,3.3V电压为1117.33使用9V直接降压而来。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首先要批评楼主的工作习惯,乱七八糟的图纸,怎么保证工作的质量?图面要赏心悦目,元件,文字和标识要清晰可辨,大家都没见过你的脸,你的图纸就是你的脸,这么丑,谁会愿意看?难道你喜欢难看的妹子?好的工作习惯是高质量产品的保障,希望能够给与重视。我知道没人愿意听到批评,但是不这样要求自己,很难成为合格的工程师。借题发挥一下,不要见怪。

既然你是做仿真,就要求真实,与实际电路一模一样,我想知道你的实际信号源跟图中V1是一样的吗?到底是0-36V,还是±18V?

设计电路,每一个元件都必须是有用的,请问R9有什么用?R5、R8有什么用?

其它的等你回复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批评楼主的工作习惯,乱七八糟的图纸,怎么保证工作的质量?图面要赏心悦目,元件,文字和标识要清晰 ...

意见接受,主要是摸索过程中仿真图改来改去测试。

信号源Vrms在30-60V之间,频率最高20Khz,最小10khz,交流。
因电压太高,所以检测时用电阻分压。
过零检测输出给单片机进行后续处理(FSK的解调)

这电路图是网上找的。https://wenku.baidu.com/view/7b3e6ede376baf1ffd4faddc.html

Lm393 datasheel上的图

网友B:
以前用过的,参考一下.

网友C:
支持楼上的把极性反一转, 这种电路在信号弱的时候老在放大区撩妹子,那只不叫反馈放大电阻,而是叫滞后电阻,同时比较器有2mV的失调,注意这个死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见接受,主要是摸索过程中仿真图改来改去测试。

信号源Vrms在30-60V之间,频率最高20Khz,最小10khz, ...

不好意思,初次见面就批评你。

咱们分析一下Datasheet的图纸吧。

1. R5和R3的分压给电压比较器提供一个比较的基准。因为是过零检测,理论上这个基准应该是0,即这个基准应该接GND,但是输入信号的接入方法不同,过零的位置不一定在直流0V,所以需要电平移动,分压器起移动电平发作用;

2. R1+R2=R3,并且R4=R5,确保在输入为0时比较器正负二端的电压相同,这是过零检测的基本条件;

3. D2为反向钳位保护二极管,当输入的负电压比较大的时候,保护比较器的负输入端;

4. 本以为10M的电阻是无用的,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其实际作用应该是微调比较器正向输入端的比较电平。当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时,R5/(10M+10K)=0.022=2.2%,结果相当于R5的阻值比R4小2.2%。这应该就是6楼所说的滞后电阻的功能吧。

5. 通过以上分析,所有元件的功能就完全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初次见面就批评你。

咱们分析一下Datasheet的图纸吧。

谢谢分析,问题解决了,
在3端增加一个接地的偏置电阻。

5楼说的正负输入端反了,再我的项目中都无关,
正负只是决定在信号低0V时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而已。

6楼,在信号弱的情况下,但我的项目信号太强了,要分压后再处理。

网友D(2020-09-04):
引用 楼主:
谢谢分析,问题解决了,
在3端增加一个接地的偏置电阻。

楼主加了多大的对地偏置电阻?加这个对地偏置电阻的原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