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 创建新文件夹f_mkdir()

楼主(2018-06-27):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bsp_sdio_sdcard.h"

#include "bsp_sdfs_app.h"

#include "bsp_bmp.h"

#ifndef  _FF_H

#include "ff.h"

#include "diskio.h"

#endif

FATFS yu;

FRESULT res1;

//extern FRESULT f_mkdir(const TCHAR *);                /* Pointer to the directory path */

/*

* 要想中文显示成功

* 需把字库拷贝到sd卡上,然后把sd卡插到开发板的卡槽上

*/

int main(void)

{

                LCD_Init();

                /* USART1 config */

                //USART1_Config();

                //printf("\r\n this is a fatfs test demo \r\n");

                /* 设置Lcd Gram 扫描方向为: 右下角->左上角 */

                Lcd_GramScan( 3 );

                LCD_Clear(0, 0, 320, 240, BACKGROUND);

                /* 初始化sd卡文件系统,因为汉字的字库和bmp图片放在了sd卡里面 */

                Sd_fs_init();

                /* 显示sd卡里面的bmp图片 */

                Lcd_show_bmp(0, 0,"/wildfire.bmp");

                Lcd_show_bmp( 82,0,"/pic1.bmp");

       Lcd_show_bmp( 174,0,"/pic2.bmp");

               #if 1

                f_mount (0, &yu);

                res1 =f_mkdir ("yu/yu123");

                if (res1==FR_OK)

                    Screen_shot(0,0,320,240,"yu/yu123/myscreen123");

                 f_mount (0, NULL);

              #endif

                Screen_shot(0,0,320,240,"/myscreen");

                Lcd_GramScan( 2 );

                LCD_DispStr(100, 100, "yuchuanyang",RED);

                Lcd_GramScan(2);

                  LCD_DispStrCH(50, 224, (uint8_t *)"野火", RED);

        LCD_DispEnCh(100, 50,"-野火论坛-", RED);

                while(1);

}

该程序是在野火FSMC_液晶截图程序里面,进行新建文件,并保存bmp图片到新文件夹中 yu/yu123,添加的内容在 #if 1 .....#endif 中,其他添加修改的内容编译都通过。添加 #if 1 .....#endif 后编译,显示错误如下:

..\..\Output\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f_mkdir (referred from main.o).

..\..\Output\Template.axf: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Output\Template.axf: Finished: 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但我检查了 Include Paths中的ff9文件路径了,此main函数上也有包含相关头文件。

不知道错误出在哪,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