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LCD的显示控制方案

楼主(2020-06-16):
      随着TFT LCD的成本下降,越来越多的客户选用TFT LCD作为显示屏,替代黑白屏或者数码屏。M4内置TFT LCD控制器的MCU,将会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的。不知道你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AM太小,速度跟不上。M4不可以,就是H7也力不从心的。

推荐  瑞芯微,全志等A7芯片。 到CPU。 MIPI接口。 ...

F7驱动800*600的10寸屏速度怎么样?

楼主:
驱动大屏是需要主频较高的器件。5。5寸以内的屏的话,对主频要求低一些,120MHZ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大屏是需要主频较高的器件。5。5寸以内的屏的话,对主频要求低一些,120MHZ就够了。 ...

LCD 有没有charge pump?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 有没有charge pump?

MCU内置的是TFT LCD控制器,没有做LCD驱动的Charge pump哦。

网友D:
全志f1才是王道,外挂一个mcu啥问题都解决了,建议老板跟全志合作做个合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志f1才是王道,外挂一个mcu啥问题都解决了,建议老板跟全志合作做个合封的 ...

请教,为啥还要挂一个MCU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为啥还要挂一个MCU啊

显示的归显示,控制的归控制,相互耦合的话,稳定性成问题,相对来说mcu跑的程序小,更稳定,f1做显示,而且全志稳定性口碑不行

网友E:
价格多少呢

ST的F4,贵。

再加一篇SDRAM,再来一个4层板子。。。。

网友F:
我司专业设计加工触摸屏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多少呢

ST的F4,贵。

批量系统成本可以控制在10元左右,包括SDRAM。性价比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