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 SPI採数不连续问题

楼主(2020-06-16):
建一个大Buffer可以装几次SPI 接收ADC的数据,z表示循环次数。最后得到的数据在一个Buffer与下一个Buffer有异常不连续,数据的数目正常。麻烦大神们帮分析一下为什么,非常感谢!
while(1)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2, (uint8_t*)aTxBuffer1, (uint8_t *)aRxBuffer1, BUFFERSIZE);
        if(z==10)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RxData ,5000,0xffff);
        }
        }

网友A:
把UART传送数据的代码去掉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都DMA了,你还单独传啥。自动传送。用不到发送函数。

网友C:
这样做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D:
发送数据的那部分太啰嗦了

网友E:
去掉整个if语句

网友F:
看来楼主是第一次用dma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