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bs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0-06-16):
我的工程有一个警告,关于abs函数的。
我已经添加了头文件#include "math.h"
高手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更改为  #include <math.h>试试看

网友A:
我的没有问题啊! 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问题啊! 编译通过了。

有两个警告。

网友A:
上面的两个警告是因为没有调用某些函数而引起的, 警告和 abs 函数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两个警告是因为没有调用某些函数而引起的, 警告和 abs 函数没有关系.

...

那就奇怪了。
我后来加了stdlib.h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两个警告是因为没有调用某些函数而引起的, 警告和 abs 函数没有关系.

...

你这是51

网友A:
是STM32的 ,不是5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TM32的 ,不是51的

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