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串口nr_micro_shell移植测试

楼主(2020-06-16):
      移植了一个串口shell程序nr_micro_shell。顺便测试了I2C接口的读写AT24Cxx。移植很简单,主要在nr_micro_shell_config.h文件内配置,以及串口发送接收函数。主函数main内初始化和接收串口数据处理。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c780x.h"
#include "system_ac780x.h"
#include "ac780x_gpio.h"
#include "ac780x_uart.h"

#include "elog.h"
#include "nr_micro_shell.h"

#include "i2c.h"

/*************<macro>******************/
#define LED2_PORT                        (GPIOC)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9)

#define LED3_PORT                        (GPIOC)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7)

#define LED2_ON()                                do{GPIO_SetPinLevel(LED2_PORT, LED2_PIN, GPIO_LEVEL_HIGH);}while(0)
#define LED2_OFF()                                do{GPIO_SetPinLevel(LED2_PORT, LED2_PIN, GPIO_LEVEL_LOW);}while(0)
#define LED2_TOGGLE()                        do{if(GPIO_GetPinLevel(LED2_PORT, LED2_PIN)){LED2_OFF;}else{LED2_ON;}}while(0)

#define LED3_ON()                                do{GPIO_SetPinLevel(LED3_PORT, LED3_PIN, GPIO_LEVEL_HIGH);}while(0)
#define LED3_OFF()                                do{GPIO_SetPinLevel(LED3_PORT, LED3_PIN, GPIO_LEVEL_LOW);}while(0)
#define LED3_TOGGLE()                        do{if(GPIO_GetPinLevel(LED3_PORT, LED3_PIN)){LED3_OFF;}else{LED3_ON;}}while(0)

/*************<enum>*******************/

/*************<union>******************/

/*************<struct>*****************/

/*************<variable>***************/

/*************<prototype>**************/
void shell_ls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i = 0;
        if (argc > 1)
        {
                if (!strcmp("cmd", &argv[argv[1]]))
                {

                        for (i = 0; nr_shell.static_cmd[i].fp != NULL; i++)
                        {
                                shell_printf(nr_shell.static_cmd[i].cmd);
                                shell_printf("\r\n");
                        }
                }
                else if (!strcmp("-v", &argv[argv[1]]))
                {
                        shell_printf("ls version 1.0.\r\n");
                }
                else if (!strcmp("-h", &argv[argv[1]]))
                {
                        shell_printf("useage: ls [options]\r\n");
                        shell_printf("options: \r\n");
                        shell_printf("\t -h \t: show help\r\n");
                        shell_printf("\t -v \t: show version\r\n");
                        shell_printf("\t cmd \t: show all commands\r\n");
                }
        }
        else
        {
                shell_printf("ls need more arguments!\r\n");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est command
*/
void shell_test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i;
        shell_printf("test command:\r\n");
        for (i = 0; i < argc; i++)
        {
                        shell_printf("paras %d: %s\r\n", i, &(argv[argv[i]]));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est command
*/
void shell_led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argc > 1)
        {
                if (!strcmp("on", &argv[argv[1]]))
                {
                        if (!strcmp("1", &argv[argv[2]]))
                        {
                                LED2_ON();
                        }else if (!strcmp("2", &argv[argv[2]]))
                        {
                                LED3_ON();
                        }else
                        {
                                shell_printf("useage: led [on/off] [1/2/3/4]\r\n");
                        }
                }else if (!strcmp("off", &argv[argv[1]]))
                {
                        if (!strcmp("1", &argv[argv[2]]))
                        {
                                LED2_OFF();
                        }else if (!strcmp("2", &argv[argv[2]]))
                        {
                                LED3_OFF();
                        }else
                        {
                                shell_printf("useage: led [on/off] [1/2/3/4]\r\n");
                        }

                }else{
                        shell_printf("useage: led [on/off] [1/2/3/4]\r\n");
                }
        }
}

void at24cxx_cmd(char argc, char *argv)
{
        if (argc > 1)
        {
                if (!strcmp("read", &argv[argv[1]]))
                {
                                        I2C_RdDataFromAT24C();
                }else if (!strcmp("write", &argv[argv[1]]))
                {
                    I2C_WrDataToAT24C();
                }else{
                    shell_printf("useage: at24 [read/write] \r\n");
                }
        }else{
                        shell_printf("useage: at24 [read/write] \r\n");
                }
}
NR_SHELL_CMD_EXPORT(at24, at24cxx_cmd);

#ifdef NR_SHELL_USING_EXPORT_CMD
NR_SHELL_CMD_EXPORT(ls, shell_ls_cmd);
NR_SHELL_CMD_EXPORT(test, shell_test_cmd);
NR_SHELL_CMD_EXPORT(led, shell_led_cmd);

#else
const static_cmd_st static_cmd[] =
        {
                {"ls", shell_ls_cmd},
                {"test", shell_test_cmd},
                {"led", shell_led_cmd},

                {"\0", NULL}
        };
#endif

/**
* [url=home.php?mod=space&uid=555622]@prototype[/url] main(void)
*
* @param[in] void
* @return         void
*
* @brief           main entry.
*                         mainº¯Êý.
*/
int main(void)
{
        uint8_t ch;

        InitDelay();        //sysclk  Delay
        InitDebug();         //Uart Debug printf

        //ÉèÖÃLEDÒý½ÅΪGPIOÊä³ö.
        GPIO_SetDir(LED2_PORT, LED2_PIN, GPIO_OUT);
        GPIO_SetDir(LED3_PORT, LED3_PIN, GPIO_OUT);

        I2C_InitHw();

        elog_init();
        shell_init();            /* nr_micro_shell*/

        while(1)
        {
                if (UART_RxIsDataReady(UART2))
        {
            ch = UART_ReceiveData(UART2);
                        shell(ch);
        }

        }
}

/*************<end>********************/
I2C程序:

/* Copyright Statement:
*
* This software/firmware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AutoChips Software") are
* protected under relevant copyright law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AutoChips Inc. and/or its licensors. Without
*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AutoChips inc. and/or its licensors,  any
* reproduction,  modification,  use or disclosure of AutoChips Software,  and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whole or in part,  shall be strictly
* prohibited.
*
* AutoChips Inc. (C)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
* BY OPENING THIS FILE,  RECEIVER HEREBY UNEQUIVOCALLY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 THAT THE SOFTWARE/FIRMWARE AND ITS DOCUMENTATIONS ("AUTOCHIPS SOFTWARE")
* RECEIVED FROM AUTOCHIPS AND/OR ITS REPRESENTATIVES ARE PROVIDED TO RECEIVER
* ON AN "AS-IS" BASIS ONLY. AUTOCHIPS EXPRESSLY DISCLAIMS ANY AND ALL
* WARRANTIES,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 NONINFRINGEMENT. NEITHER DOES AUTOCHIPS PROVIDE ANY WARRANTY WHATSOEVER WITH
* RESPECT TO THE SOFTWARE OF ANY THIRD PARTY WHICH MAY BE USED BY,
* INCORPORATED IN,  OR SUPPLIED WITH THE AUTOCHIPS SOFTWARE,  AND RECEIVER AGREES
* TO LOOK ONLY TO SUCH THIRD PARTY FOR ANY WARRANTY CLAIM RELATING THERETO.
* RECEIVER EXPRESSLY ACKNOWLEDGES THAT IT IS RECEIVER'S SOLE RESPONSIBILITY TO
* OBTAIN FROM ANY THIRD PARTY ALL PROPER LICENSES CONTAINED IN AUTOCHIPS
* SOFTWARE. AUTOCHIPS SHALL ALSO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AUTOCHIPS SOFTWARE
* RELEASES MADE TO RECEIVER'S SPECIFICATION OR TO CONFORM TO A PARTICULAR
* STANDARD OR OPEN FORUM. RECEIVER'S SOLE AND EXCLUSIVE REMEDY AND AUTOCHIPS'S
* ENTIRE AND CUMULATIVE LIABILITY WITH RESPECT TO THE AUTOCHIPS SOFTWARE
* RELEASED HEREUNDER WILL BE,  AT AUTOCHIPS'S OPTION,  TO REVISE OR REPLACE THE
* AUTOCHIPS SOFTWARE AT ISSUE,  OR REFUND ANY SOFTWARE LICENSE FEES OR SERVICE
* CHARGE PAID BY RECEIVER TO AUTOCHIPS FOR SUCH AUTOCHIPS SOFTWARE AT ISSUE.
*/

/*************<start>******************/

/*************<include>****************/
#include "i2c.h"

/*************<macro>******************/
#define AT24C02_DEV_ADDR                (0x50)

/*************<enum>*******************/

/*************<union>******************/

/*************<struct>*****************/

/*************<variable>***************/
uint8_t g_wrAT24CDataBuf[9];
uint8_t g_rdAT24CDataBuf[9];

/*************<prototype>**************/

/**
* @prototype I2C_InitHw(void)
*
* @param[in] void
* @return         void
*
* @brief           ³õʼ»¯I2C.
*/
void I2C_InitHw(void)
{
        I2C_ConfigType i2cConfig = {0};

        /*³õʼ»¯Òý½Å¹¦ÄÜΪI2C.*/
        GPIO_SetFunc(I2C0_SCL_PORT, I2C0_SCL_PIN, GPIO_FUN3);
        GPIO_SetFunc(I2C0_SDA_PORT, I2C0_SDA_PIN, GPIO_FUN3);

        /*³õʼ»¯I2CÍâÉè.*/
        i2cConfig.masterConfigs.ARBEn         = ENABLE;/*ÉèÖÃÖ÷»úÖٲù¦ÄÜ.*/
        i2cConfig.masterConfigs.SYNCEn        = ENABLE;/*ÉèÖÃÖ÷»úSCLͬ²½¹¦ÄÜ.*/
        /*ÉèÖò¨ÌØÂÊΪ100Kbps,bandrate = 24M / (10 * 12 * 2) = 100Kbps;*/
        i2cConfig.masterConfigs.sampleCnt        = 9;
        i2cConfig.masterConfigs.stepCnt                = 11;

        i2cConfig.slaveConfigs.addExtEn                = DISABLE;/*½ûÄÜÀ©Õ¹µØÖ·.*/
        i2cConfig.slaveConfigs.addRangeEn        = DISABLE;/*½ûÄÜ·¶Î§µØÖ·.*/
        i2cConfig.slaveConfigs.monitorEn        = DISABLE;/*½ûÄÜ´Ó»ú¼à²â¹¦ÄÜ.*/
        i2cConfig.slaveConfigs.stretchEn        = DISABLE;/*´Ó»úSCLÑÓÉ칦ÄÜ.*/
        i2cConfig.slaveConfigs.gcaEn                = DISABLE;/*´Ó»úSCL¹ã²¥µØÖ·.*/
        i2cConfig.slaveConfigs.wakeupEn                = DISABLE;/*»½Ðѹ¦ÄÜ,½ö´Ó»úʱÓÐЧ.*/
        i2cConfig.slaveConfigs.RXFInterruptEn        = DISABLE;/*½ÓÊÕ»º´æÂúÖжÏ.*/
        i2cConfig.slaveConfigs.RXOFInterruptEn        = DISABLE;/*½ÓÊÕ»º´æÒç³öÖжÏ.*/
        i2cConfig.slaveConfigs.TXEInterruptEn        = DISABLE;/*·¢ËÍ»º´æ¿ÕÖжÏ.*/
        i2cConfig.slaveConfigs.TXUFInterruptEn        = DISABLE;/*·¢ËÍ»º´æÒç³öÖжÏ.*/
        i2cConfig.slaveConfigs.slaveAddress                = AT24C02_DEV_ADDR;/*´Ó»úµØÖ·.*/
        i2cConfig.slaveConfigs.slave7BitRangeAddress = 0;/*´Ó»ú·¶Î§µØÖ·.*/
        i2cConfig.glitchFilterCnt        = 0;/*ë´Ì¹ýÂË.*/
        i2cConfig.interruptEn                = DISABLE;/*I2CÈ«¾ÖÖжÏ.*/
        i2cConfig.nackInterruptEn        = DISABLE;/*NACKÖжÏ.*/
        i2cConfig.ssInterruptEn                = DISABLE;/*×ÜÏßstart»òstopÖжÏ.*/
        i2cConfig.dmaRxEn                        = DISABLE;/*ÉèÖÃDMA½ÓÊÕÊý¾Ý.*/
        i2cConfig.dmaTxEn                        = DISABLE;/*ÉèÖÃDMA·¢ËÍÊý¾Ý.*/
        i2cConfig.mode                                = I2C_MASTER;/*ÉèÖÃÖ÷´Ó»úģʽ.*/
        i2cConfig.i2cEn                                = ENABLE;/*ʹÄÜÄ£¿é.*/
        i2cConfig.callBack                        = NULL;/*Öжϻص÷º¯Êý.*/
        I2C_Init(I2C0, &i2cConfig);
}

/**
* @prototype I2C_WrDataToAT24C(void)
*
* @param[in] void
* @return         void
*
* @brief           Ð´Êý¾Ýµ½EEPROM.
*/
void I2C_WrDataToAT24C(void)
{
        g_wrAT24CDataBuf[0] = 0x00;//дÈëµØÖ·
        for (uint8_t ii = 0; ii < 8; ii++)
        {
                g_wrAT24CDataBuf[ii + 1] = ii+10;
                printf("%02X ", g_wrAT24CDataBuf[ii + 1]);
        }printf("\r\n");
        I2C_MasterBurstWrite(I2C0, AT24C02_DEV_ADDR, g_wrAT24CDataBuf, 9, ENABLE);
}

/**
* @prototype I2C_RdDataFromAT24C(void)
*
* @param[in] void
* @return         void
*
* @brief           ´ÓEEPROM¶ÁÈ¡Êý¾Ý.
*/
void I2C_RdDataFromAT24C(void)
{
        g_wrAT24CDataBuf[0] = 0x00;//¶ÁÈ¡µØÖ·
        I2C_MasterBurstWrite(I2C0, AT24C02_DEV_ADDR, g_wrAT24CDataBuf, 1, DISABLE);
        I2C_MasterBurstRead (I2C0, AT24C02_DEV_ADDR, g_rdAT24CDataBuf, 8);
        for (uint8_t ii = 0; ii < 8; ii++)
        {
                printf("%02X ", g_rdAT24CDataBuf[ii]);
        }
        printf("\r\n");
}

/*************<end>********************/

工程代码:

网友A:
先占下楼

网友B:
不错不错,这个很有用。

网友C:
做shell应该挺占空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shell应该挺占空间吧

这个还好,占用空间比较小。

网友D:
看似很不错的

网友E:
不错不错,这个很有用
不错不错,这个很有用

网友F(2021-01-30):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G(2021-12-22):
这样串口就可以更好的交互了

网友H:
不错不错,这个很有用

网友I:
源码github:https://codeload.github.com/Nrusher/nr_micro_shell/zip/master

网友J:
SHELL编程搞起来

网友K:
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L:
自动补全,历史命令,自定义命令

网友M:
使用简单,灵活方便。

网友N:
只涉及两个shell_init()和shell()两个函数

网友O:
不需要额外的编码工作。

网友P:
这个比较高端了。

网友Q:
类似于linux shell命令行

网友R(2022-05-16):
nr_micro_shell是什么内容呢

网友S:
使用过程只涉及两个shell_init()和shell()两个函数

网友T:
移植小型嵌入式shell工具

网友U:
linux 单片机?

网友V:
怎么引用变量

网友W:
资源较少的 MCU适用的。

网友X:
与单片机进行交互,获取、设置某些参数或执行某些操作

网友Y:
怎么控制各类端口?

网友K:
nr_micro_shell正满足

网友:
用资源少,使用简单,灵活方便

网友Z:
是操作系统的吗

网友AA:
以后输出日志就简单多了。

网友I:
这个是什么功能

网友AB:
如何实现程序的调用呢?

网友AC(2022-08-30):
很有帮助

网友AD:
无论是使用RTOS还是裸机都可以方便的应用该工具

网友AE:
nr_micro_shell为用户提供自定义命令的标准函数原型

网友AF:
在单片机上体验linux shell命令行

网友AG:
能够自动补全吗?

网友M:
nr_micro_shell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AH:
shell如何获取第一行的值

网友:
命令怎么实现

网友AI:
这个shell占用空间不算大

网友AJ(2023-04-09):
使用DMA+fifo的方式实现串口输出吗

网友S:
可以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类似于Linux终端的命令行交互式操作,支持命令自动补全、历史命令记录、命令参数解析等功能。

网友AK:
串口nr_micro_shell是一种轻量级的命令行工具,可以方便地在嵌入式系统中进行调试和控制。

网友AL:
nr_micro_shell的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实现相应的回调函数即可。

网友AM:
可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简单的命令行交互式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