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 同相放大器仿真不对问题

楼主(2020-06-16):
你好,各位老师,在下,初学模拟电子,现有个问题请教下,是不是仿真软件问题,还是公式问题呢,
如下图,一个同相放大的运放,我使用multisim14仿真时,
信号V1电压0V-0.3V,L输出正常,而0.4V以后输出一直都是3.57V,为什么呢?
使用同相放大公式计算的,V0 = (1+R2/R1)*VI.

异常

异常

楼主:
同相放大倍数为11倍的运放,V1 为0.4V时应该是输出4.4V才对,而仿真软件才3.57, 0.5V也是3.57,应该是5V了,奇怪,这仿真软件可信么

网友A(点评):
LM324不是轨对轨运放,输出只有VCC的80%左右的,你前级信号输入0.4V时,通过放大11倍就有4.4V,肯定输出不了,所发会把输出限制运放最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敎的是双电源,单电源的电路不一样。

刚刚我换了双电源,还是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C:
电源弄大点啊,±15走起

楼主(点评):
输出还是比电源少1.多伏,最大只能输出13.多伏

楼主:
经过查询芯片的资料。输出为VCC-1.5V, , 教材上应该都是基于理想型放大器为准的, 仿真软件比较接近事实,感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D(点评):
运放轨至轨的概念。楼主有必要了解一下

网友E:
可以用轨对轨运放,如果想要得到接近电源电压的话。

网友F:
按照规格书  是5-1.5 没得问题了,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