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距接收LM358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17):
运放的反相放大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B:
这是个典型的反向放大器电路,书上都有详细的说明。
1. C1是交流耦合电容,其容量与信号的频率有关,频率越高,容量越小,所以本电路放大的是交流信号;
2. R1是光敏二极管的负载电阻,改变阻值可以调节接收灵敏度;
3. R5和R6是同向端偏置电阻,是交流信号的中点,是运放单电源工作时的标准电路;
4. R2和R3的比值决定放大倍数

网友C:
比较好奇,LM358速度这么慢,怎么做红外测距?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