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如何检测USB口有在输出对外供电

楼主(2020-06-16):
有个产品是这样的:
按钮开机,如果USB输出口在对外做移动充电宝功能输出,MCU就马上关机。不运行。
开机除非它不对USB口输出,不做充电宝了,这时候才能正常开机运行MCU部分。
运行MCU部分过程中,一旦又作为移动充电宝对外输出了,立刻又关机,让其做充电宝输出。

电源:锂电池升压到5V的
5V一部分通过给MCU单元供电,大约用200mA,
5V另外一部分就是到充电宝的USB 口 ,可对外输出供电。

现在想有个简单电路方案,可以最后通过一根线到MCU的1个PIN管脚知道这个USB口
是在对外输出供电,还是不在对外输出供电。

备注:USB对外供电时,充电过程100mA~1000mA.

网友A:
可以检测输出端(例如控制电路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输出端(例如控制电路输出)电压

串个电阻,做差分检测

网友C:
输出串个电流取样电阻检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