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有国产的程控放大器吗

楼主(2020-06-17):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低速,单极性的低压情况下,任何一DAC可实现程控,把DAC串在反馈回路中,反输信号当作DAC的基准电压的输入,DAC输出构成反馈输出跟输入信号比较。1024是DAC的位数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低速,单极性的低压情况下,任何一DAC可实现程控,把DAC串在反馈回路中,反输信号当作DAC的基准电压 ...

主要是处理双极性信号,所以得用乘法型D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处理双极性信号,所以得用乘法型DAC

还有一种是数字电位器也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处理双极性信号,所以得用乘法型DAC

也可以用提升偏置的方法,把双极性转化成单极性,再隔直输出,主要考量输出的动态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处理双极性信号,所以得用乘法型DAC

用那种可以输出正负电压的DAC就可以实现,我用过。

网友C:
可以看看MS5542   杭州瑞盟原厂 国产DAC

MS5541/MS5542 是一款单通道、 16 位、串行输入、电压输
出的数模转换器,采用 2.7V 至 5.5V 单电源供电,输出范围为 0V
至 VREF。在输出范围内保证单调性,无修调时,能够提供 1LSB
INL 的 16 位精度,温度范围为-40℃至+85℃。 MS5541/MS5542
提供无缓冲输出,低建立时间、低功耗和低失调误差等特性。并
且具有低噪声性能和低毛刺,适合多种终端系统使用。

MS5542 能够工作在双极性模式,产生VREF 的输出摆率。具
有用于基准电压与模拟接地引脚的开尔文检测连接,以减少布局
敏感度。

主要特点
 16 位精度
 3V 5V 单电源
低功耗: 0.625mW
建立时间: 1us
无缓冲电压输出能够直接驱动 60 K负载
低毛刺: 1.1nV-s
兼容 SPI/QSPI/MICROWIRE DSP 接口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提升偏置的方法,把双极性转化成单极性,再隔直输出,主要考量输出的动态范围。 ...

这样做会缩小动态范围

网友(2021-12-01):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可以输出正负电压的DAC就可以实现,我用过。

请问你用的什么DAC芯片。很多DAC的Vref应该不支持高频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