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BGA封装能否代替引脚封装

楼主(2020-06-17):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不能了,BGA可不是手工能焊的

网友B:
封装成本这块,同pin数的BGA成本好像要略高引脚的,pin数越多,BGA贵的越多,

没有封装的,wlcsp这类的形式,倒是没有传统封装,但是上边也要多一道bump的流程,或者rdl的流程,成本可能也不见得比sop引脚类的便宜。先进工艺么,成本肯定高一些

最重要的是多特么难焊接 我们做的wlcsp30封装的芯片,ball 间距 0.35mm已经快到加工极限了,要不是焊接成本太高,我们还想做成0.3mm间距的b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成本这块,同pin数的BGA成本好像要略高引脚的,pin数越多,BGA贵的越多,

没有封装的,wlcsp这类的形 ...

嗯嗯  感谢您的回复和解答  谢谢您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了,BGA可不是手工能焊的

嗯 谢谢您的回答  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