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DC1314编程时候,ADDR脚必须设置为低电平,芯片的地址为2A,为何必须这样!

楼主(2020-06-17):
When the ADDR pin is set low, the LDC I2C address is 0x2A; when the ADDR pin is
set high, the LDC I2C address is 0x2B. 昨天,我设置了ADDR脚为高电平,那芯片的地址是2B,但寄存器都无法写入,也不能读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0x2A是可以的吗

网友A:
最后一个bit的变化  你看看是不是导致读写标志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