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防雨电源使用前后注意事项-标识圈

楼主(2020-06-17):
一般户外招牌灯箱等等都会选择使用防雨电源,以便应对恶劣的天气等等。如想要防雨电源使用寿命更长,因此使用时候一定要注意。

防雨电源使用前后注意事项

1、使用防雨电源前,先确定输入输出电压规格与所用防雨电源的标称值是否相符。

2、通电之前,检查输入输出的那条线是否连接正确,以免损坏使用的设备。

3、检查防雨电源的安装是否牢固,安装螺丝与防雨电源板器件有没有接触,测量防雨电源的外壳与输入、输出的绝缘电阻,防止触电。

4、为保证防雨电源使用的安全性和减少干扰,请确保防雨电源的接地端可靠接地。

5、对于有些人买开关电源总会出现烧坏现象,其实这不能怨开关本身,有可能是负载出现故障需要你去检查一下。

6、防雨开关电源大多使用在室外,风吹雨打的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一旦有损坏零件要及时更换。或者要明确是否是负载接触不良,一定要把线接好。

7、最后如果有一些电线老化生锈,也要及时更换否则就会出现漏电现象。

元浩工程级防雨电源B系列相关参数

1、价格:37.06 元/台

2、额定功率:85W

3、尺寸:151*94*49mm

4、输出电压:24Vdc

【相关链接】:

1、标识圈渠道款防雨电源降价啦!快快购买!

2、户外LED防雨电源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3、标识电源怎么分类?防雨和防水电源有区别吗?
转载:https://www.signcc.com/news_detail?autoid=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