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STMH7(480MHz主频)MCU可否用于外部的10M速率ADC连续采样

楼主(2020-06-17):
大家好,想咨询下一个方案可行性:外部模拟信号周期最小1us,幅值是波动的。
现在想使用一个10m采样频率的ADC采集模拟信号并还原出所采样的模拟信号,请问使用H7系列可行么?
如何操作实施?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可靠的,做FFT都够了

网友B:
采样率较高,要看看哪个接口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率较高,要看看哪个接口可以满足要求了

SPI接口,IIC接口,14位并行接口那个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靠的,做FFT都够了

现在有这样的担忧,连续采样情况下,CPU资源还需要进行数据处理和保存,会不会ADC丢数(没有办法做到1us数据采样)?
480M的时钟总线,单片机是串行的每条语句执行大约是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这样的担忧,连续采样情况下,CPU资源还需要进行数据处理和保存,会不会ADC丢数(没有办法做到1us ...

我168M的M4纯GPIO模拟SPI,ADC采样都可以做到接近1M,做FFT,采样4096点做FFT,还驱动16位色彩屏,也是模拟的,都没问题,不过没有连续采样,采样完成,FFT,然后显示,然后循环

你这个肯定没问题的,对于ARM内核一般情况是,寄存器指令操作1个周期,存储加载2个周期,跳转指令3个周期,自己可以算算,何况你这还是H7内核

网友C:
10M似乎频率高了些。关键是你要处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68M的M4纯GPIO模拟SPI,ADC采样都可以做到接近1M,做FFT,采样4096点做FFT,还驱动16位色彩屏,也是 ...

你这个驱动屏幕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
另外时钟周期、机械周期、指令周期您混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似乎频率高了些。关键是你要处理数据

现在有个人提出方案想使用H7平台,使用的外挂ADC是14位并口,速率高达40m,我个人觉得不可行,但是又没又办法计算出支持的最大连续采样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驱动屏幕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
另外时钟周期、机械周期、指令周期您混淆了吧 ...

你以为ARM是51吗
我看你一点也不了解ARM架构

网友:
这么快,你定时器中断内采样都可以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接口,IIC接口,14位并行接口那个可以满足?

IIC就不要想了,普通的SPI也基本不用想了,并行口可以考虑一下。连续采样没问题,处理周期呢?如果要求处理周期和采样保持一致,大概还有都少时间给你处理可以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68M的M4纯GPIO模拟SPI,ADC采样都可以做到接近1M,做FFT,采样4096点做FFT,还驱动16位色彩屏,也是 ...

不管你多了解ARM构架,一条语句耗费至少十几个时钟周期这个有问题么?做算法提取峰值,外加逻辑操作不占用CPU资源么?我都说了不光是采集数据,要还原模拟信号的啊,如果单纯采样存储那我就没有疑问了用不到H7这么高性能单片机
我再补充下吧,高采样速率的14位ADC是并口的,原来用的是FPGA,内部做了多阶数字滤波,实际使用中FPGA内部时钟倍频后频率也是比H7时钟主频差几倍的,但是他是并行的内部是可编程逻辑门电路可以轻松胜任同时采集多个40M速率的ADC采样与数据处理和存储。但是FPGA他贵啊,H7在不降低原方案性能上能否达到需求,已经准备实际测试下了。到底能不能看实际结果吧,过一两个月行不行我都会反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你多了解ARM构架,一条语句耗费至少十几个时钟周期这个有问题么?做算法提取峰值,外加逻辑操作不占用 ...

C语言一条语句还可能几千条指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一条语句还可能几千条指令呢

我简直吐血了,我这是高速连续采集模拟信号,采样间隔几十条指令我都会丢数了,几千条。。。。
纯数字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的应用是:高速连续采集模拟信号,丢数会降低性能,丢的越多降低越大

网友D:
如果是单频信号的话,简化系统降低成本的有效方法可以考虑采用等效时间相干采样方法,降低采样频率

网友E:
采样频率不够

网友F:
1us的信号不容易采集

网友G:
采样太快的话 各方面的问题都会凸显出来

网友H:
考虑专用的采样芯片?

网友I: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0-09-04):
除非降低信号速率,或者允许采集效率低否则单片机很难采集1us信号,目前只能用FPGA。不过另辟蹊径有或许其他想法可行,但还需要工程试验。后级模拟信号使用电压比较器(窗口比较器)输出脉冲计数是否可以采集一段幅值的信号?1位的高速ADC

网友J:
AD+FIFO模式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