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T7022E和STM32一起做个三相电表,校表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20-06-17):
通过数据手册了解到,需要标准表,请教各位前辈。
1、标准表是啥?
2、有三相标准源可以吗?通过芯片读取三相标准源数据,计算误差进行校表。不知道这样思路正确吗?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教
目前手里有ATT7022E芯片及其外围电路、stm32F4处理器,还需要哪些设备,才能成功实现校表呢?

网友A:
通过标准表,PC软件,回写表计参数。幅值增益,相位校正。。。

楼主:
是这种好几万的设备吗?

网友B:
校表需用到标准源,我公司有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