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下带磁芯线圈的电阻问题

楼主(2020-06-17):
高频下,采用不同的磁芯,线圈的等效交流电阻会怎么变化(电路为RLC串联谐振电路,线圈感抗与电容容抗相抵消,即等效交流电阻不包含感抗),那么在相同频率下,采用硅钢磁芯与采用非晶合金,线圈的等效交流电阻哪个更小?是否与磁芯的在此频率下损耗有关,具体如何?

网友A:
这个取决于导线和磁芯
导线:集肤效应,频率越高,电阻越大,需要多股导线,扁平的导线
磁芯:频率越高,损耗越大,硅钢最大,其次是非晶态合金,再者就是铁氧体磁芯,各种材料各种工艺的铁氧体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