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模拟开关可以实现不同阻值电阻间的切换么?

楼主(2020-06-17):
LDO调压输出,想通过调节Rfb,想用不同的阻值去调节输出电压。继电器感觉有点low,想着模拟开关行不行?
我试过数字电位器不能做这个事情。还有没有其他高级的方式?求教

网友A:
模拟开关可以,但也要考虑它自身的电阻。

网友B:
数字电位器都不能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东西也太牛皮了,用数字电位器做基准分压给线性稳压调节,参见独立元件的线性稳压

网友C:
有这么复杂吗?
直接PWM,RC低通滤波,叠加到FB网络即可。

网友D:
把电阻值取高,可克制模拟开关的通态电阻,可以用的,只少在低频,常量电流下可以的。

网友E:
控制MOS短接对地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复杂吗?
直接PWM,RC低通滤波,叠加到FB网络即可。

对头,我就经常用这种方法实现数控调压,将电源IC当作一个带基准的反相放大器即可,优先1.25V基准的。

网友F:
用模拟开关切换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两点:
1、模拟开关的电阻对Rf的影响,在你要求的精度之内。
2、输出电压不能超过模拟开关的允许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头,我就经常用这种方法实现数控调压,将电源IC当作一个带基准的反相放大器即可,优先1.25V基准的。 ...

方便上个示意图或者参考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