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月月送 5月】AVR_IoT开发板开箱测试

楼主(2020-06-19):
周末收到快递,打开包裹就看到两个板子

包装盒内有两块板子,一块白色的板子加一条数据线,好像是6月的主角,230VAC LED开发板组合套装。不过只有一个驱动控制板,LED灯板没有。(已经寄回)
另外一块就是主角,AVR_IOT开发板。

拿到手后,就跟着演示视频流程走了一遍。
第一步:在阿里云物联网平台里面添加设备,获取三元组密钥
三元组:Public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
PublicKey:物联网平台为产品颁发的唯一标识,在设备通信及认证中都要用到,需妥善保管。
DeviceName:在注册设备时,自定义的或者自动生成的设备名称,在通信及认证中都要用到,需妥善保管。
DeviceSecret:物联网平台为设备颁发的设备秘钥,和DeviceName成对出现,在设备认证时会用,需妥善保管。

第二步:配置WIFI及三元组信息
用数据线查到开发板上,可以看到可移动存储的设备多出来一个盘,里面有五个文件。

看视频里面放置了三个配置文件到该移动盘内,这三个配置文件是在阿里云的demo里面的Configuration_Files里面,根据配置文件配置好WIFI的名称和密码及阿里云的三元组信息。

第三步:下载安装编译环境atmelstudio 7(直接百度atmelstudio 7就可以下载)

下载完编译环境,就着重说明一下,Atmel Studio 7新建工程,下载阿里云的demo及三个CFG配置文件的配置。1、打开Atmel Studio 7然后选择File下的New,选择Atmel Start Example Project

2、在弹出的窗口会显示如下这个界面,可能会直接跳到下面第二张图的那个界面,如果没有自己跳转就选择BROWSE EXAMPLES跳转到指定界面

3、下载完成后,可以在右侧Solution Explorer窗口里看到阿里云的demo工程。其中主要的三个CFG的配置文件在Configuration_Files下面

4、按照配置文件,配置好相关信息。将阿里云服务器添加的设备三元组信息对应的填好(Public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再把WIFI的配置文件的SSID和PASSWORD改成需要连接的WIFI。

5、配置好Tool下选择nDEBUG和UPID

然后直接下载到开发板上,下载过程中,开发板的DEBUGGER位置的黄色LED会慢闪,下载完了后就常亮

正常情况下,WIFI的蓝色LED应该会常亮,昨天晚上测试状态指示灯还是挺正常的,今天测试的时候,红色LED指示灯(ERROR)直接就点亮了。
而且阿里云平台上也没有任何数据,应该没有连接上阿里云服务器。

有时间再研究一下。。。
/********************************2020-6-20***********************************************/
虽然将阿里云的demo编译下载到开发板上,但是一直连不上WIFI,按照视频操作,将三个配置文件放到U盘里也连不上WIFI。
花了半天时间研究了一下阿里云demo的运行流程和代码结构,发现阿里云的demo里面有WIFI和三元组的配置信息。
1、配置WIFI的SSID和密码:config目录下的conf_winc.h中的CFG_MAIN_WLAN_SSID、CFG_MAIN_WLAN_PSK

2、配置三元组信息:config目录下的IoT_Sensor_Node_config.h中的CFG_PRODUCT_KEY、CFG_DEVICE_NAME、CFG_DEVICE_SECRET、CFG_MQTT_HOST_SUFFIX

3、将config目录下的IoT_Sensor_Node_config.h中的CFG_WRITE_DEVICE_SECRET 改为1
static void updateJWT(uint32_t epoch)
{
        DEVICE_INFORMATION_read(productKey, deviceName);

        // If the EEPROM is blank we use the default device information
        if (productKey[0] == 0xFF || deviceName[0] == 0xFF) {
                strcpy(productKey, CFG_PRODUCT_KEY);                        //拷贝CFG_PRODUCT_KEY
                strcpy(deviceName, CFG_DEVICE_NAME);                        //拷贝CFG_DEVICE_NAME
                strcpy(deviceSecret, CFG_DEVICE_SECRET);                //拷贝CFG_DEVICE_SECRET
#if (CFG_WRITE_DEVICE_SECRET == 1)
                CRYPTO_CLIENT_writeDeviceSecret(deviceSecret);                //这个是三元组的DeviceSecret,CFG_WRITE_DEVICE_SECRET 默认为0,将这个写到flash里,开发板重新上电也可以直接连上阿里云服务器
#endif
        }
        /*        下面的步骤就是连接MQTT服务器必须的参数        ,因为阿里云服务器我们创建的设备是要密钥认证的        */
        sprintf(clientId, "%s&%s_avr", productKey, deviceName); // clientId can be any string, just <= 64bytes
        sprintf(mqttCid, "%s|securemode=2,sign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539939251799|", clientId);
        sprintf(mqttPublishTopic, "/sys/%s/%s/thing/event/property/post", productKey, deviceName);
        sprintf(mqttSubscribeTopic, "/sys/%s/%s/thing/service/property/set", productKey, deviceName);
        sprintf(mqttUsername, "%s&%s", deviceName, productKey);
        sprintf(hashMsg, "clientId%sdeviceName%sproductKey%stimestamp1539939251799", clientId, deviceName, productKey);
        size_t hashMsgLen = strlen(hashMsg);

        CRYPTO_CLIENT_printHMACSHA256(hashMsg, hashMsgLen, mqttPassword);
}

做完上面的修改后,再编译下载到AVR_IOT开发板上,就可以连上WIFI,连上阿里云服务器了。
就算重新上电,也可以再次连上WIFI和阿里云服务器。
/**********************************************************************************************************/
经测试,AVR_IOT开发板可以连上阿里云服务器。可以实时看到温度传感器和光感上报的数据和黄色LED的状态。

进一步测试黄色LED灯的控制效果。
在线调试控制开LED灯,可以看到开发板上DATA指示的黄色LED亮了

在线调试控制关LED灯,可以看到开发板上DATA指示的黄色LED灭了

/******************************************************以上就是从拿到开发板到连接上阿里云服务器的步骤******************************************************/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三个CFG配置文件在哪里可以获得?我就在这一步被卡住了,在阿里云网站上也没搜索到。另外atmelstudio 7在哪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三个CFG配置文件在哪里可以获得?我就在这一步被卡住了,在阿里云网站上也没搜索到。另外atmel ...

三个CFG配置文件是在阿里云的demo里面。刚开始不知道咋弄的时候是按照视频里面新建的三个文本文件,改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三个CFG配置文件在哪里可以获得?我就在这一步被卡住了,在阿里云网站上也没搜索到。另外atmel ...

直接百度atmelstudio 7,就会出现官方下载链接

网友A:
谢谢楼主提示,已经下载并安装好了atmelstudio 7,只剩三个CFG文件了,视频中看不清楚文字内容,阿里云平台尚未找到demo。

网友A:
再次请教楼主,为什么我安装的atmelstudio 7界面与视频中的不一样呢?

没有找到在哪有项目文件,是还要创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请教楼主,为什么我安装的atmelstudio 7界面与视频中的不一样呢?

已经更新,你按照我的步骤走一遍。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说实话,申请贴里面的AVR_IoT开发板演示视频真的是太简单了,中间好多关键性的步骤都没有。只能自己摸索了。。。AVR-IoT开发板演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4MjU5NDM4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2.dtitle

网友A:
反复下载了几十次都未成功,下图是下载最多的一次,只有等晚上或明天凌晨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下载了几十次都未成功,下图是下载最多的一次,只有等晚上或明天凌晨再尝试。

...

这个没有关系的,可以不用下载,直接关闭就行

网友A:
从这下面的窗口可以看出不用最新版本的PACK包,可以用2018年的,但我编译下载到AVT-IoT评测板后,一直连不上WIFI,红灯常亮,我以为是没有升级最新版本的PACK包造成的呢,我再编译试试看。

网友A:
经过多次编译下载仍旧连接不上WIFI,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尝试打开手机热点试图连接也不成功,将评测板放置在WIFI边上也依然如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多次编译下载仍旧连接不上WIFI,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尝试打开手机热点试图连接也不成功,将评测板放 ...

直接下载进去是没有用的。还有几个配置要修改。等会我在更新一下。

网友A:
谢谢!等待您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等待您的更新。

已更新,按照后面加的几个步骤修改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等待您的更新。

按照我的步骤修改完,就不需要把那三个配置放到移动盘里。直接烧录到开发板里了

网友B:
1,板子出厂默认是连接google cloud的firmware,所以,首先要从atmel start网站下载并烧录连接alibaba的firmware
2,需要修改的文件就只有3个.CFG文件,不用去修改其他文件。
     注意一下:修改三个.CFG文件时,光标要移动到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不要在第一行末尾闪烁;即第一行是SSID/Password信息,然后回车,第二行是空行,光标在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也不要有第三行空白行,整个文件就两行。
3,板子通过USB接入电脑后,电脑上会生成一个U盘,双击打开这个U盘,先把带有SSID/Password的.CFG文件拖入U盘,然后在把另外两个.CFG文件一并拖入U盘,不建议三个.CFG同时拖入。
4,板子通过USB接入电脑后,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观察板子输出的log信息。当拖入带有SSID/Password的.CFG文件时,log信息里面会有响应显示,可以知道板子是否成功加入AP。成功加入AP后,后面才能连接到Alibaba

网友B:
也可以像楼主一样,直接去修改代码。
想快速看现象,就可以直接修改三个.CFG文件。
想深入研究,就可以去修改.h文件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板子出厂默认是连接google cloud的firmware,所以,首先要从atmel start网站下载并烧录连接alibaba的fir ...

视频里面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步骤,但是自己折腾了好几次都不行,所以就在Alibaba的firmware里面直接修改了配置,也是可以连接上阿里云服务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频里面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步骤,但是自己折腾了好几次都不行,所以就在Alibaba的firmware里面直接修改了 ...

嗯,是的。

不过,要注意:修改三个.CFG文件时,光标要移动到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不要在第一行末尾闪烁;即第一行是SSID/Password信息,然后回车,第二行是空行,光标在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也不要有第三行空白行,整个文件就两行。

拖入文件时,也最好不要一起拖入,先把带有SSID/Password的.CFG文件拖入U盘,然后在把另外两个.CFG文件一并拖入U盘,不建议三个.CFG同时拖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

不过,要注意:修改三个.CFG文件时,光标要移动到第二行空白行闪烁,不要在第一行末尾闪烁; ...

我按照您的提示,仔细检查了三个配置文件,保证了每个文件只有两行,为了确保,我还用写字板打开检查了一遍,然后按照视频逐个将配置文件夹复制到虚拟盘符,最后再编译烧录,依旧没有连通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您的提示,仔细检查了三个配置文件,保证了每个文件只有两行,为了确保,我还用写字板打开检查了一 ...

有没有连上?

网友A:
外甥打灯笼——照旧。按照您的办法修改了两个文件中的几处代码,就是后面的函数代码没有找到,编译也依旧没有连接上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甥打灯笼——照旧。按照您的办法修改了两个文件中的几处代码,就是后面的函数代码没有找到,编译也依旧 ...

额,不应该啊。我就是那要就可以跑通了,你WIFI的配置对不对。用的路由器吗?

网友A:
WIFI名称和密码都是反复检查过了,为了防止因信号太小,我将评测板放在路由器边上测试也不行,打开手机热点来测试也没连上。

网友C:
很好的参考,端午在家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名称和密码都是反复检查过了,为了防止因信号太小,我将评测板放在路由器边上测试也不行,打开手机热点 ...

加密方式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密方式对不对?

加密方法未作修改,都是按照默认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方法未作修改,都是按照默认的设置。

这个要根据路由器的加密方式改的,一般默认WPA/WPA2 P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