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 如何在keil5中实现动态数组

楼主(2020-06-17):
萌新求教
目前想设计的功能是GPIO接收外部信号 接收到的信号传递到数组中 一段时间后 判定数组中元素个数 来执行下一步程序
但是目前我查的C语言资料中是没办法做到这样 必须要先定义好数组大小 才可以添加元素
我又想换着使用C++的vector<int>
但不知道keil5支不支持这种混合编译
刚才尝试了一下也报错
error: #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不知道是没设置好还是的确不支持
真心求教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老哥们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不 或者有别的可以实现我想要功能的办法?

网友A:
尝试一下mdk里面的c++?貌似有一些支持动态内存的特性?

楼主:
解决了 还是文件类型没设置好 修改之后就完事了

网友B:
文件扩展名忘记用.cpp了?

网友C:
从编译器的手册看,  对 C++ 的支持并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编译器的手册看,  对 C++ 的支持并不多

V6的编译器都支持C++17了,还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