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7801x MCU评测报告】+ 串口Ymodem协议的IAP更新代码

楼主(2020-06-17):
    上次在AC7811开发板上实现了串口Ymodem协议的IAP代码更新,这次也试着移植到AC7801X上了。加上串口shell,在shell上操作了。使用超级终端来更新的。下面是操作方法。
先设置超级终端带回车发送。然后发送命令ymodem read和ymodem write来读用户代码和IAP更新代码。

ymodem read命令

ymodem write命令,这里要注意只支持bin文件固件。

在APP代码中主要改动如下:
首先在ROM地址里面改动首地址和大小。
其次在main函数开始位置修改中断向量地址。然后重新编译生成bin固件,注意本IAP不支持HEX固件。

IAP代码:

网友A:
不错的升级方式,都省了上位机,命令是直接在app中执行的吗?还是要手动先跳转到boot才可以执行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升级方式,都省了上位机,命令是直接在app中执行的吗?还是要手动先跳转到boot才可以执行升级? ...

分APP和bootloader两部分,要先跳转Bootloader再升级。按下板上K6键再上电或复位就进入Bootloader。

网友B:
这个芯片有没有中断向量表重定向的功能,最近我们也开始想转到国产芯片上了,还在看这方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有没有中断向量表重定向的功能,最近我们也开始想转到国产芯片上了,还在看这方面资料 ...

有啊,最后图里面圈了重定向中断向量。

网友C(2020-08-03):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21-01-25):
shell是基于哪个协议的?

网友E: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F:
查看一下代码了。

网友F:
升级一定要用ymodem协议吗

网友G:
iap中可以使用中断吗

网友H:
设备支持Ymodem协议

网友I:
YModem的传输不容易。

网友J:
YModem协议传输的过程

网友K:
7801x  + IAP + Ymodem完美结合

网友L:
采用YModem协议对固件进行IAP升级

网友M:
YMODEM协议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N:
学习电脑与开发板通过串口完成IAP功能

网友I:
基于YModem协议的IAP配置

网友G:
属于文件传输协议吗

网友J:
YModem技术手册有吗

网友K: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了。

网友L:
在线编程的第一步。

网友F:
IAP怎么实现的

网友N:
代码程序的数据传输和写入Flash难吗?

网友M:
使用YModem协议进行IAP串口升级,厉害了。

网友O(2021-04-10):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棒的资料。

网友P:
感谢楼主的分享,可以借鉴学习。

网友Q:
感谢楼主的分享,期待楼主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网友R(2021-05-15):
今天我就到处看看

网友S:
iap升级需要两个程序吗

网友T:
xmodem ymodem 主要区别

网友G:
ymodem是属于文件传输协议吗

网友U:
支持的是最原始的YModem协议

网友:
可以用网口做IAP更新ucos或rtt系统吗

网友V:
还能更新IAP代码吗

网友W:
iap升级可以通过spi通信实现吗

网友X:
ISP和IAP这两种在线升级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Y:
可以通过OTA在线升级吗

网友U:
YModem协议是由XModem协议演变而来的?

网友V:
iap升级用哪个串口

网友:
怎么用usb进行iap更新

网友Y:
优秀的IAP升级程序

网友X:
IAP在线升级流程

网友W:
IAP在线升级方案

网友Z(2021-12-08):
参考一下

网友AA:
超级中端是不是和CRT差不多

网友AB:
这样AC7801又多了一种升级策略

网友AC(2022-10-10):
说的很详细,图文并茂,升级方式很特别,用的串口Ymodem协议

网友AD:
IAP是个好东西,开发板上讲的很细很明白

网友AE:
Xmodem,Ymodem,Zmodem都可以实现吗

网友U:
HEX文件用Ymodem协议发送到Flash中怎么不能运行

网友AF:
ZOC Terminal有哪些功能

网友AG:
一般使用ZModem吧,因为比较简单

网友AH:
要实现使用Ymodem协议来下载程序这个功能容易吗

网友AI:
Ymodem:这是Xmodem的改良版,使用了1024位区段传送,速度比Xmodem要快。

网友AJ:
可以自行写个支持Ymodem协议的IAP应用吧

网友AK:
谢谢分享,参考参考

网友AL(2022-12-27):
YModem的传输不容易

网友AM:
ymodem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K:
这个ymodem的固件不错

网友I:
可以传直接下载的吗?

网友AN(2023-02-04):
必须要完全了解这个协议

网友AO:
可以通过Ymodem实现网络数据的传输的吗?

网友AP:
这个怎么实现的代码的校验?

网友AJ:
设备支持Ymodem协议?

网友F:
可以通过 Ymodem上传文件吗?

网友AQ:
ymodem 是一种高效的文件传输协议。

网友S:
xmodem ymodem 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AR:
Ymodem怎么移植的?

网友AS(2023-05-12):
不错,支持使用终端通信

网友AT(2023-10-13):
P代码中主要改动如

网友AU:
参考一下楼主的代码,谢谢分享。

网友AV:
这个IAP我先试验下好不好用

网友AW:
78013  正好用的上

网友AX:
调制解调器的传播并不容易。

网友AY(2023-12-08):
支撑的是最原始的ymodem协定

网友AZ:
中断可以在IAP中使用吗

网友BA:
装备支撑ymodem协定

网友BB:
设备支持Ymodem协议,一般可以用来进行设备的USART固件升级

网友BC:
ymodem技能手册有吗

网友BD:
7801x,+,iap,+,ymodem完善连系

网友BE:
楼主厉害,前来膜拜

网友BF:
iap进级必要两个步伐吗

网友BG:
ymodem协定传输的进程

网友BH(2024-02-01):
ymodem是属于文件传输协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