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扩展寄存器XSFRs的访问

楼主(2020-06-18):
随着STC单片机功能的增增强,外设的增加,寄存器的个数也随之增加,这导致8051内核定义的SFRs地址空间(0x80~0xFF)已经逐渐不够用了。所以STC选择将新增的寄存器映射在XDATA地址空间,这些寄存器又叫做XSFRs。

XDATA区域使用的16位地址线寻址的,因此地址空间为0x0000~0xFFFF,地址空间大小为65536Byte(64KByte)。

就目前STC发布的单片机开看,其片内XDATA最大也只做到了8KB,普遍在1~2KB左右,也就是说XDATA地址空间还有很大的余量可以用于去映射寄存器。

通过查看STC芯片的头文件,可以发现,映射在XDATA空间的寄存器(XSFRs),使用的都是高地址,而从0开始的低地址分配给了片内扩展XDATA的SRAM存储器。如图所示。

楼主:
//文件:STC15.H
//如下特殊功能寄存器位于扩展RAM区域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define PWM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f0)
#define PWM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f0)
#define PWM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f1)
#define PWM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f2)
//...

楼主:
STC手册中说:如果要访问(读写)XSRFs,必须先将P_SW2.EAXSFR(bit7)置1才行。
经过测试发现:在EAXSFR=0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访问XSFR。
在EAXSFR=1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访问XSFR,同时,访问XDATA空间中的片内扩展的SRAM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问:是不是可以一直让EAXSFR=1呢???如果可以,那STC在设计芯片的时候,为什么不把EAXSFR固定置1,而依然留出寄存器位提供用户设置的权限呢?这有什么用意呢?

网友A:
既然是同一个地址空间,应该是考虑程序越界访问数组这种情况下的误操作防护。
楼主不妨验证一下,只开 X - SRAM 的允许能不能访问这些SFR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手册中说:如果要访问(读写)XSRFs,必须先将P_SW2.EAXSFR(bit7)置1才行。
经过测试发现:在EAXSFR=0的 ...

有些已经存在的设计可能已经使用了那部分XRAM空间(比如用于扩展了),如果换MCU可以更方便(恰好他的代码又不用那些SFR)

网友C:
内核可能会优先  XSFR 的访问吧

网友D:
禁止访问XSFR,可以避免意外改写扩展在XSFR中的寄存器,比如PWM,意外改写会有大事故的。
当然,如果保证程序不会意外改写,压你不设置0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禁止访问XSFR,可以避免意外改写扩展在XSFR中的寄存器,比如PWM,意外改写会有大事故的。
当然,如果保证程 ...

嗯嗯,这个说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