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矩阵键盘程序问题

楼主(2020-06-18):
我写了个矩阵键盘程序,有点问题,有时按下一个按键,返回两次键值,有时返回0(没有检测到按键)
我调试,返回键值,通过网口发送到网络调试助手。
原理图:
程序:
//初始化PA8和PD2为输出口.并使能这两个口的时钟
//LED IO初始化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Hang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Hang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Lie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

void Lie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uint16_t hangvalue=0,lievalue=0;

// 第1回合第1步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PE.6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PE.5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                                                  //PE.4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3);                                                  //PE.3 输出低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PE.6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PE.5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                                                  //PE.4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3);                                                  //PE.3 输出低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1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lie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78)>>3);
                                                switch(lievalue)
                                                {
                                                        case 0x07:
                                                                keyvalue=4;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9;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14;
                                                                break;
                                                        case 0x0e:
                                                                keyvalue=20;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0x2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lie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78)>>3);
                                                switch(lievalue)
                                                {
                                                        case 0x07:
                                                                keyvalue=5;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10;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15;
                                                                break;
                                                        case 0x0e:
                                                                keyvalue=21;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0x3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lie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78)>>3);
                                                switch(lievalue)
                                                {
                                                        case 0x07:
                                                                keyvalue=6;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11;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16;
                                                                break;
                                                        case 0x0e:
                                                                keyvalue=22;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0x3B: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2);
                                                lie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78)>>3);
                                                switch(lievalue)
                                                {
                                                        case 0x07:
                                                                keyvalue=1;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6;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11;
                                                                break;
                                                        case 0x0e:
                                                                keyvalue=17;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0x3D: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
                                                lie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78)>>3);
                                                switch(lievalue)
                                                {
                                                        case 0x07:
                                                                keyvalue=2;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7;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12;
                                                                break;
                                                        case 0x0e:
                                                                keyvalue=18;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0x3E: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0);
                                                lie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78)>>3);
                                                switch(lievalue)
                                                {
                                                        case 0x07:
                                                                keyvalue=3;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8;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13;
                                                                break;
                                                        case 0x0e:
                                                                keyvalue=19;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PE.6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PE.5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                                                  //PE.4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3);                                                  //PE.3 输出低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while (hangvalue != 0x3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
                        return keyvalue;
                }
                return 0;
        }
        return 0;
}
大神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代码写得太冗长了。
比如: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可以写成一句: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5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有时候还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提高效率。
你的思路是:所有行(行和列好像是反的)置低,检测列线有变低就进行下一步,检测是哪一行;
问题在于如果进行下一步前按键放开了,case不成立keyvalue就为0。

其实我更喜欢这种方式:定时查询,逐行置低,检测列线的电平。按键还是要注意加消抖的,比如检测到多次keyvalue为0才认为它真的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写得太冗长了。
比如: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

谢谢!初始化时keyvalue赋初值0了。
加延时消抖了。

楼主:
我又改了一下: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
//LED驱动代码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修改日期:2012/9/2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初始化PA8和PD2为输出口.并使能这两个口的时钟
//LED IO初始化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Hang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Hang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Lie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

void Lie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uint16_t hangvalue=0;

// 第1回合第1步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3);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if (hangvalue != 0x1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3);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if (hangvalue != 0x1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0F:

                                                                keyvalue=4;

                                        break;
                                case 0x17:

                                                                keyvalue=5;

                                        break;
                                case 0x1b:
                                                                keyvalue=1;
                                        break;
                                case 0x1d:

                                                                keyvalue=2;

                                        break;
                                case 0x1e:

                                                                keyvalue=3;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while (hangvalue != 0x1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

                        //return keyvalue;
                }

        }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if (hangvalue != 0x1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if (hangvalue != 0x1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0F:

                                                                keyvalue=9;

                                        break;
                                case 0x17:

                                                                keyvalue=10;

                                        break;
                                case 0x1b:

                                                                keyvalue=6;

                                        break;
                                case 0x1d:

                                                                keyvalue=7;

                                        break;
                                case 0x1e:

                                                                keyvalue=8;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while (hangvalue != 0x1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

                        //return keyvalue;
                }

        }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1F:

                                                                keyvalue=14;

                                        break;
                                case 0x2F:

                                                                keyvalue=15;

                                        break;
                                case 0x37:

                                                                keyvalue=16;

                                        break;
                                case 0x3B:

                                                                keyvalue=11;

                                        break;
                                case 0x3D:

                                                                keyvalue=12;

                                        break;
                                case 0x3E:

                                                                keyvalue=13;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while (hangvalue != 0x3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

                        //return keyvalue;
                }

        }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1F:

                                                                keyvalue=20;

                                        break;
                                case 0x2F:

                                                                keyvalue=21;

                                        break;
                                case 0x37:

                                                                keyvalue=22;

                                        break;
                                case 0x3B:

                                                                keyvalue=17;

                                        break;
                                case 0x3D:

                                                                keyvalue=18;

                                        break;
                                case 0x3E:

                                                                keyvalue=19;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while (hangvalue != 0x3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

                        //return keyvalue;
                }

        }
        return keyvalue;;
}

好了一点,没那么频繁了,还有点问题。

网友B:
这代码写的跟个diy似的
你老板会不会被你气到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代码写的跟个diy似的
你老板会不会被你气到吐血

我们老板不懂程序

网友C:
可怜的老板!
按键扫描判断键值,教科书上有典型例子,不过实际使用,大家肯定会修改,适合实时多任务。
我一般是定时调用按键程序,比如5毫秒调用一次,状态机方式判断当前状态,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按下时间是否达到消抖时间,是否有按键松开,判断后赋键值。
按键定时处理程序,只要定时调用即可(可以大循环调用,也可以定时器中断调用),执行完本次任务立即退出,和其它程序无关,其它程序只要判断键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怜的老板!
按键扫描判断键值,教科书上有典型例子,不过实际使用,大家肯定会修改,适合实时多任务。
我 ...

谢谢!你能给我一个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怜的老板!
按键扫描判断键值,教科书上有典型例子,不过实际使用,大家肯定会修改,适合实时多任务。
我 ...

说实话,你说的我都能理解。可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你说的我都能理解。可是程序有问题

其实按键扫描,先要理解硬件原理,先后顺序的逻辑。
你的扫描输入是外接上拉的,扫描输出,我粗看是推挽输出的,就这个细节,就是有问题的,如果多个按键按下,很容逻辑冲突的,搞不好硬件都容易坏。
如果不理解硬件原理,不了解MCU内部中断原理,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反复多次进入中断。

网友C:
如果你的按键程序里包含延时函数,而且延时达到20毫秒,则这个程序就不是很好的程序。
这样的程序,很可能影响其它程序的实时运行。
如果不考虑功耗,不考虑按键唤醒,直接周期检测按键即可。这个周期等于消抖时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按键扫描,先要理解硬件原理,先后顺序的逻辑。
你的扫描输入是外接上拉的,扫描输出,我粗看是推挽 ...

谢谢!如果推挽输出有问题,那应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D:
貌似比我当年写的 长啊。全部用准双向模式呢?

网友E:
一个键盘程序没有这么长的程序的。我的经验:在大循环中,10ms运行一个键盘程序,对每个键进行扫描,某一时间,必须是唯一的一个键才有效,防止误判,一次扫描后得到键值。20ms后运行两次,与后,就是按键了。更进一步,记录前一次的按键,现在的按键,可以判断刚按键和刚释放键,有几个键同时按下了,加入计时,可以判断短按长按和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比我当年写的 长啊。全部用准双向模式呢?

准双向模式是哪种模式呀,开漏吗?
STM32哪种模式是准双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键盘程序没有这么长的程序的。我的经验:在大循环中,10ms运行一个键盘程序,对每个键进行扫描,某一时 ...

谢谢!那你说键盘程序应该怎么写呢?我这个22个按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推挽输出有问题,那应该怎么配置呢?

扫描输出要线与的,那肯定是OD输出了。
无论什么样的按键程序,我全是自己编的,根据系统需要编程,从来没有啥问题的。
关键是要知道硬件原理,如何消抖,波形关系。这个软件并不难,只要理解硬件原理。
你4个扫描输出全是推挽输出,就知道你不懂硬件,搞单片机,不懂硬件是硬伤。

网友B:
矩形按键按下的有效时间是32MS-40MS
早期的硬件芯片都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输出要线与的,那肯定是OD输出了。
无论什么样的按键程序,我全是自己编的,根据系统需要编程,从来 ...

谢谢!我试试

网友F:
你可以考虑这样,先一组线A全拉低(置0)读另一组线B,然后把另一组线B拉低,读先一组线A,两个数据就能解析到按键,为防止抖动,需要记录解析的按键,然后间隔4-10ms,再检测一次,两次的数据相同才能确认按键按下,按键按下后,如果需要检测释放,就需要连续检测,间隔相同。还可以增加一个变量记录按键按下的时间(检测的数据连续相同的次数)。就可以区分长按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输出要线与的,那肯定是OD输出了。
无论什么样的按键程序,我全是自己编的,根据系统需要编程,从来 ...

开漏的话,列线接上拉电阻啦。行线没接上拉电阻,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漏的话,列线接上拉电阻啦。行线没接上拉电阻,怎么办呀?谢谢

假设行是输出,列是输入,输出OD,输入上拉,这你好好理解。
按键按下,有输出0,相关的输入也是0,这难道还不理解?

网友C:
凡事不能靠试呀,都可以预先想好的,不知道原理,不知道要试多少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行是输出,列是输入,输出OD,输入上拉,这你好好理解。
按键按下,有输出0,相关的输入也是0,这难 ...

第2句我理解。
第一句,行没接上拉,可以输出低,无法输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事不能靠试呀,都可以预先想好的,不知道原理,不知道要试多少回

我只写过51的矩阵键盘,STM32的没写过,不太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2句我理解。
第一句,行没接上拉,可以输出低,无法输出高。

线与,当然不需要输出高,如何可以输出高,不就打架了,一个高一个低打架呀。
输出高就是高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写过51的矩阵键盘,STM32的没写过,不太一样。

有些51也有推挽输出,也会打架的,51和STM32没有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与,当然不需要输出高,如何可以输出高,不就打架了,一个高一个低打架呀。
输出高就是高阻。 ...

谢谢!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51也有推挽输出,也会打架的,51和STM32没有本质区别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Hang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Hang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
void Lie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

void Lie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uint16_t hangvalue=0;

// 第1回合第1步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if (hangvalue != 0x1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if (hangvalue != 0x1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0F:

                                                                keyvalue=4;

                                        break;
                                case 0x17:

                                                                keyvalue=5;

                                        break;
                                case 0x1b:
                                                                keyvalue=1;
                                        break;
                                case 0x1d:

                                                                keyvalue=2;

                                        break;
                                case 0x1e:

                                                                keyvalue=3;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                                                  //PE.6,5,4,3 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while (hangvalue != 0x1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
                        delay_ms(2);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while (hangvalue != 0x1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
                        return keyvalue;
                }

        }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if (hangvalue != 0x1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if (hangvalue != 0x1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0F:

                                                                keyvalue=9;

                                        break;
                                case 0x17:

                                                                keyvalue=10;

                                        break;
                                case 0x1b:

                                                                keyvalue=6;

                                        break;
                                case 0x1d:

                                                                keyvalue=7;

                                        break;
                                case 0x1e:

                                                                keyvalue=8;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while (hangvalue != 0x1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00)>>5);
                        }

                        return keyvalue;
                }

        }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1F:

                                                                keyvalue=14;

                                        break;
                                case 0x2F:

                                                                keyvalue=15;

                                        break;
                                case 0x37:

                                                                keyvalue=16;

                                        break;
                                case 0x3B:

                                                                keyvalue=11;

                                        break;
                                case 0x3D:

                                                                keyvalue=12;

                                        break;
                                case 0x3E:

                                                                keyvalue=13;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4 );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while (hangvalue != 0x3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
                        delay_ms(2);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while (hangvalue != 0x3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
                        return keyvalue;
                }

        }
        KEY_Init();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_m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if (hangvalue != 0x3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Hang_Output();
                        Lie_Input();
                        delay_us(20);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hangvalue)
                        {
                                case 0x1F:

                                                                keyvalue=20;

                                        break;
                                case 0x2F:

                                                                keyvalue=21;

                                        break;
                                case 0x37:

                                                                keyvalue=22;

                                        break;
                                case 0x3B:

                                                                keyvalue=17;

                                        break;
                                case 0x3D:

                                                                keyvalue=18;

                                        break;
                                case 0x3E:

                                                                keyvalue=19;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g_Input();
                        Lie_Output();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6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3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while (hangvalue != 0x3f)
                        {

                                hang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E)&0x07)+((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380)>>4);
                        }

                        return keyvalue;
                }

        }
        return 0;
}
输出模式都改成开漏了。大神帮我看看,那儿还有问题?谢谢!

网友C:
1、没看以前的代码,既然是OD输出,就不需要行列一会输出一会输入的,也不需要在按键判断过程中反复初始化。
   主要主程序中初始化了行是OD输出,列是输入即可,其它地方无需再次初始化。
  其它地方需要的操作就是行输出,读出列输入即可,不需要反复初始化。
2、代码和注释要一致,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别人的尊重。不要的代码删除掉,很多冗余代码。
   行已经输出0111了,延时后又输出0111,这是画蛇添足。
   已经得到了键值,又判断是否有按键,并延时,不知道啥目的。

网友C:
从逻辑上考虑,你这个程序不适合实时多任务,延时20毫秒,影响多少其它任务呀。
要考虑程序效率,按键扫描程序,要去掉所有行列初始化的代码。
平时所有行输出为0,进入按键程序,判断是否有列输入被拉低,没有立即退出,这样效率最高。
有列输入别拉低,才0111、1011、1101、1110依次行输出,判断列输入。
退出行列扫描程序,行输出0000,方便下次按键判断,或者中断唤醒。
你的程序,像女人的裹脚布呀。

网友C:
你本来行输出0111,中途又初始化了行列端口,还得分析行输出是否变化了,没有必要插入无关的、没有必要的代码。
难道你怕GPIO状态中途紊乱了,需要反复初始化?

网友C:
不同初始化代码,列输入,一会高阻输入一会上拉输入。
混乱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没看以前的代码,既然是OD输出,就不需要行列一会输出一会输入的,也不需要在按键判断过程中反复初始化 ...

谢谢!
2.
我是一行一行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逻辑上考虑,你这个程序不适合实时多任务,延时20毫秒,影响多少其它任务呀。
要考虑程序效率,按键扫描 ...

我是菜鸟

网友G:
直接讨论思路就好了,周末实在看不了代码楼主用的中断法吗?没怎么看代码,建议分时查询就好了,有确定的输出行,检测列上的电平来判断键值,很清晰明了的思路,IO口也不用反复在输出和输入之间切换,我看这个原理图,你可以一行一行的调试先,代码逻辑出问题的话把多余的屏蔽掉,先一点点调

惭愧,刚进论坛时也很受大家的帮助

网友H:
延时去抖是一个经验值?会不会不可靠

网友I:
讨论的非常热烈

网友J:
硬件去抖比较好

网友K:
很多都可以借鉴

网友L:
都是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延时去抖是一个经验值?会不会不可靠

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