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能支持这样的过零检测吗

楼主(2020-06-18):
如图,这样能不能检测零点呢?

会不会直接把单片机干掉

网友A:
我们有客户这样用过,但是我们一般还是建议用两颗510KΩ的电阻串联取代一颗1MΩ的电阻,主要是防止一颗电阻如果电阻短路不良或者是焊点短路导致220V的交流电直接进入到芯片管脚,两颗电阻同时短路的概率要小很多,另外也建议多加一颗稳压管,防止过压损坏芯片,提高良率。

网友B:
不对地分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省,就算不加稳压管,好歹也要加个电阻形成分压吧。否则单片机上电初始化前,IO三态虚断,岂不是承受的是输入的交流电压值。而且我碰到过无数的应用里,IC的VDD如果没电,io上有电,是会反灌电流的,严重的上电芯片就冒烟。

网友C:
用光耦吧EL817安全一点

网友D:
不能,需要p521光耦

网友E:
没问题,电压表量产过,貌似现在还在产,阻值忘记了,但不是这个mcu。用的是芯圣的003和otp的。

网友F:
IO设置高阻态,电阻选两个510K,降低短路概率,波形还不错,至于上面说反灌电流的,对于这个电路不存在,已经串了1M的电阻了,就算IO内阻是0电流也不到1ma,这个单片机完全能hold住。当然 这个是低成本产品上用用,要求高的还是上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