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芯片回流回流焊后会出现鼓包,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18):
一直长期用STM32 的mcu 在最近一次批量加工过程中出现了芯片焊接后出现鼓包的现象;
已分析了问题,但是没有找到原因,供大家分析:
1.芯片数量5K 型号为STM32F103RCT6 ,这款长期做,只有本批发现问题;
2.焊接厂尝试了烤箱烤了12小时、24小时等都未能改变鼓包现象,
3.焊接加工厂合作了了很多年了,工艺都一样未变动;
4.芯片供应商也是一样合作很多年了,新料并且来源渠道也正宗;
问题来了,现在芯片供应商说是焊接加工厂问题,焊接加工厂说是芯片受潮?
我该怎么办呢???

烘烤后出现鼓包的芯片

烘烤后出现鼓包的芯片

楼主:
有个朋友说的:
这个问题就像是点个外卖变味了,你怀疑哪个出了问题,饭馆还是快递小哥?

楼主:
如果是STM32出的问题,那遇到这个问题应该不止我一家的

网友A:
焊接厂问题可能会多一点

网友B:
1、要排除是否受潮,看一下芯片是否是整包装?生产年份周数是否是近期的?里面的防潮色卡显示是否已经受潮?

2、让贴片厂用测温仪测一下炉温曲线,看看最高温度是否超标。

3、可以另外找一两家贴片厂贴几片板看看效果,一般做专做样板贴片的工厂愿意接这种活,手工刷锡膏后,只贴这个芯片,看看还会不会鼓包。

网友C:
受潮的嫌疑很大,炉温异常也有可能,MCU来料问题也有可能,关键看鼓包的概率。
正常芯片,热风枪焊接都很难遇到鼓包的,这个比回流焊的温度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排除是否受潮,看一下芯片是否是整包装?生产年份周数是否是近期的?里面的防潮色卡显示是否已经受潮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潮的嫌疑很大,炉温异常也有可能,MCU来料问题也有可能,关键看鼓包的概率。
正常芯片,热风枪焊接都很难 ...

嗯,谢谢

网友D:
如果是焊接之前就有问题,可以找供应商的。那如果是后期的 不排除焊接工艺问题

网友E:
爆米花效应,IC受潮的原因导致的几率大些,建议把IC烘烤温度提供、或者时间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效应,IC受潮的原因导致的几率大些,建议把IC烘烤温度提供、或者时间加长。 ...

好的,请问是否有详细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请问是否有详细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度娘已收 爆米花效应

楼主:
http://home.**/home.php?do=blog&id=49531&mod=space&uid=320766

楼主:
网上找到的一些说明

网友F:
建议元件定温度烘一夜,第二天再焊接

网友G:
烘烤温度要125度,24小时,有湿敏期间标准J-STD-,标准号我忘了,可以参考多厚的器件烘烤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烘烤温度要125度,24小时,有湿敏期间标准J-STD-,标准号我忘了,可以参考多厚的器件烘烤时间是多少?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元件定温度烘一夜,第二天再焊接

谢谢

网友H:
做的无铅工艺?

网友:
听说过电池鼓包,也电容鼓包。但是还没有听说过芯片鼓包

楼主:
下面整理了一些资料提供给大家参考。

网友I:
肯定是上线之前 没有烘干、预加热啊!温区设置的不好

楼主(2020-08-10):
引用 网友I:
肯定是上线之前 没有烘干、预加热啊!温区设置的不好

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样解决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样解决的

就是 提前烘干啊!比如上机之前 要烘干 温度保存到 70摄氏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 提前烘干啊!比如上机之前 要烘干 温度保存到 70摄氏度左右

大神需要烘多久,有没有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神需要烘多久,有没有参考?

大部分 都需要热处理一下的!基本上就是几个小时吧!

楼主(2020-09-09):
引用 网友I:
大部分 都需要热处理一下的!基本上就是几个小时吧!

谢谢

网友J(2021-10-28):
楼主确认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的吗?

楼主(2021-12-02):
引用 网友J:
楼主确认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的吗?

你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吗?

网友K:
芯片鼓包?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