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HAL库外部中断进两次中断服务的问题

楼主:
最近一个应用里用到了STM32F4的两个外部中断,但是最终结果一直不对,发现仿真是正确的,单独运行就不正确,多次调试后发现问题出现在中断上,中断服务函数进了两次,但是这个应用只允许进一次中断
在论坛搜索到两个帖子:

用HAL库写的一个STM32的中断程序,为什么会发生两次中断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0878-1-1.html?fromuser=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关于STM32中断多进的问题总结
https://bbs.21ic.com/icview-184728-1-1.html?fromuser=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知道了问题出现的原因是AHB2APB桥延迟,其中提到几条建议:
1)进入中断后,判断了相应标志位,就clear之,在作后续的处理
3、解决方法:清中断标志,只要不是中断函数的最后一条语句就没问题了。
当前这个情况下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运行的时候,按下按键,LED的状态会翻转两次,后来尝试改了一下软件生成的代码,将清中断标志位那条语句放到调用中断回调函数之后就可以了

程序原本的代码: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 == GPIO_PIN_8)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

原本的清标志是自动生成的

void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uint16_t GPIO_Pin)
{
  /* EXTI line interrupt detected */
  if(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 != RESET)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
    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Pin);
  }
}

按照建议,改成如下依旧无效果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
        if(GPIO_Pin == GPIO_PIN_8)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

void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uint16_t GPIO_Pin)
{
  /* EXTI line interrupt detected */
  if(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 != RESET)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
    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Pin);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
  }
}

网友(2020-06-18):
官方的例子中这个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好奇怪啊,安装官方原本的方法就行啊。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没有放到这个里面

网友A:
因为在启动文件里是这样进入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启动文件里是这样进入中断的。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可以讲解一下问题出在哪么,这个卡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可以讲解一下问题出在哪么,这个卡好久了 ...

你看一下官方的例子就明白了。还有启动文件,中断要放到中短线函数里,才能起效。

网友A: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8);
}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8);

这个代码程序里有啊,不是进不去中断,是一次中断,会跳转两次到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程序里有啊,不是进不去中断,是一次中断,会跳转两次到中断服务程序 ...

那就不清楚啥情况了,还没解决?》

网友A:
是不是真滴发生了两次,按键抖动了?

网友B:
你在EXTI4_15_IRQHandler里面先清中断标志看看,这里是中断最早执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真滴发生了两次,按键抖动了?

确确实实是进入两次,HAL_GPIO_EXTI_IRQHandler进入一次,HAL_GPIO_EXTI_Callback进入两次,一进HAL_GPIO_EXTI_IRQHandler就关闭中断,HAL_GPIO_EXTI_Callback依旧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EXTI4_15_IRQHandler里面先清中断标志看看,这里是中断最早执行的地方

醉了,这样居然真的可以达到效果,但是判断中断操作居然在清标志之后,不过好像也可以讲得通

网友C:
我印象中并不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啊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实际上是不是产生了两个中断信号呢

网友E: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实际上是不是产生了两个中断信号呢

我是一进去就关中断了,根本原因是清中断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中并不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啊

应用场合有点特殊,非按键

哦哦哦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啥情况了,还没解决?》

按照12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G:
这里有个相关话题分享,可以参考下。

一次事件会触发两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有个相关话题分享,可以参考下。

一次事件会触发两次中断?

谢谢。之前论坛搜到了你10年回复的帖子,问题根本原因已经明白了